送给像我这样的初学者,什么叫状态机:按键消抖实例。

楼主(2011-01-27):
看了二三十本教程书,从来没有一本讲到过状态机的概念和编程思路,特从别的论坛转贴一篇很好的实例,献给广大初学者。

用状态机做键盘消抖,很好用,不必延时等待键盘稳定,当检测到有键按下或弹起时能发出相应的键盘消息,英文不好,只好用拼音做变量名和函数名,将就看吧 ;-)

设置状态机有4种状态,A0,A1,A2,A3
初始时处于A0状态,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时,转入到A1状态。
当处于A1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并且键值等于A1状态下的键值时,转入到A2状态,否则转入A0状态。
当处于A2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并且键值等于A2状态下的键值时,转入到A3状态,同时发出键按下消息或将按下键的键值入队,否则转入A0状态。
当处于A3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无键按下时,转入到A0状态。同时发出键弹起消息或弹起键的键值入队。
函数JianSaoMiao()用于键扫描的到即时键值
函数JianChuLi()用于按键处理,可放在时钟中断中调用
例:在10ms中断中扫描并处理按键只需调用:JianChuLi(JianSaoMiao());
可使调用后完成发出键按下或键弹起的消息,或者将键值送入键值队列供后续处理

#define Kong 0x00 //定义无键按下时,键扫描返回的值
#define A0 0
#define A1 1
#define A2 2
#define A3 3

struct
{
unsigned char JianZhi;          //当前键值
unsigned char DangQianZhuangTai;//当前状态
} ZTJ;

void ZTJ_ChuShiHua(void)         //状态机初始化
    {
        ZTJ.DangQianZhuangTai=A0; //初始状态A0
       ZTJ.JianZhi=Kong;          //键值为Kong
    }
uchar JianSaoMiao(void) //键值扫描
{
   uchar JianZhi;
   //在此根据实际电路插入键值扫描程序段,键值存放到JianZhi
   ......
   return(JianZhi);
}
void JianChuLi(uchar JZ)
{
   switch(ZTJ.DangQianZhuangTai)
     {
        case A0:
          {
              if(JZ!=Kong)
               {
                    ZTJ.DangQianZhuangTai=A1; //有键按下,状态转移
                    ZTJ.JianZhi=JZ;       //保存当前键值
                }
         } break;
        case A1:
           {
              if(JZ==ZTJ.JianZhi)
                 ZTJ.DangQianZhuangTai=A2; //有键按下,且键值稳定状态转移
             else
                    ZTJ_ChuShiHua(); //键值不稳,回到初始状态A0
           } break;
        case A2:
          {
              if(JZ==ZTJ.JianZhi)
                {
                    ZTJ.DangQianZhuangTai=A3; //有键按下,且键值稳定状态转移
                    //在此发出键按下消息,或将键按下键值入键值队列供后续处理
                    ......
                }
            else
                    ZTJ_ChuShiHua(); //键值不稳,回到初始状态A0
         } break;
        case A3:
         {
              if(JZ==Kong)
                  {
                         ZTJ_ChuShiHua();   //键已弹起,回到初始状态A0
                            //在此发出键弹起消息,或将键弹起键值入键值队列供后续处理
                           ......
                    }
        } break;
   default :
        {
           ZTJ_ChuShiHua();   //初始状态A0
       }
}
}

网友:
马克思主义

网友:
状态机就看马潮老师的就可以了,经典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状态机就看马潮老师的就可以了,经典教程

马潮老师是哪本教程,还望指点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2)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go to state 1;
3)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increment key_count; otherwise, go to state 0;
4) if key_count > a pre-determined number, return the key;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2)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go to state 1;
3)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increment key_count; otherwise, go to state 0;
4) if key_count > a pre-determined number, return the key;

大多数人的E文不好,如果6楼写的是C++、VB、VC那也就算了,否则就有卖弄自己的英文水平多么NB多么高超之嫌!谢谢

网友:
额,看一下。

网友:
如果E文不好,用google翻译一下6楼的,还是值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软件翻译了   呵呵

你可以把它简单了很多:
  1)原本在状态0,复位的KEY0;
  2)如果在状态0时按下,进入状态1的关键; **%%* *
    3)如果在状态0时按下,增量key_count关键,否则,请转到状态0;
  4)如果key_count>预先确定的号码,返回的关键;

网友:
其实很多公司的电脑是没有中文输入法的,LS要理解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2)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go to state 1;
3)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increment key_count; otherwise, go to state 0;
4) if key_count > a pre-determined number, return the key;

如果你是中国人讲中国话,如果你是外国人请也讲中文,因为你能看懂,

不要到处发英文,英文那么牛B直接做翻译去得了

网友:
根据硬件的中区别:快速硬件没必要消抖
                  低速的消抖的时间间隔也不一
状态机消抖的方法:每个状态的时间间隔难以控制,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米木兄,貌似键值计数加一是在状态A2做的吧??

网友:
millwood0 是外国人,看中文也很累,回帖解答问题应该谢谢millwood0才对。
几位看点简单的英文就不要抱怨了

网友(2011-03-24):
新手的福音!

网友:
millwood0是一个简单的开关机的状态机的例子
短按开机,长按关机的例子

网友(2011-05-30):
有一种 记号叫 爪子

网友:
这么一点点。。。

网友:
millwood0 是外国人,看中文也很累,回帖解答问题应该谢谢millwood0才对。
回复 网友B:
允许我卖弄一下,
I am a freshman,everything is at the beginning.
I am looking fot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MCU.
your words are impressive!
Do you have email or something?
my email:81285560@qq.com,thanks for adding me!

网友:
我是来看英文的

网友:
millwood0 :
我就觉得millwood0 是这个论坛难得的牛人,值得我佩服,尊敬!

网友:
好资料,谢谢,烟酒烟酒!嘿嘿!

网友:
我目前基本用自己搞的方法,代码不多,大概也就这样:没有按下---判断状态位的状态,状态位是1表示按键松开了,状态位是0表示这次扫描没有键按下;有键按下--判断之前状态位,是1,表示键还未松开(这时加上计数值可以支持长按功能)是0,表示按键刚刚按下

网友:
只用VHDL编写过状态机  学习了

网友:
看到拼音就觉得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状态机就看马潮老师的就可以了,经典教程
马潮老师是哪本教程,还望指点

网友(2011-09-21):
不懂状态机。记号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状态机就看马潮老师的就可以了,经典教程
马潮老师是哪本教程,还望指点

要不,给个链接也好撒

网友: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网友:
马潮老师是那本教程,第9章: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9020&bbs_page_no=1&bbs_id=1003

网友:
马老师的专栏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bbs_id=1003
状态机的教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1915&bbs_page_no=1&bbs_id=1003
状态机的代码在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276页

网友:
这个可以顶 !

网友:
其实,直接用中文描述蛮好的,英文描述,拼音描述都要自我翻译下。

正准备用模块做键的处理。

网友:
觉对新手很有效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能否应用到实践中!

网友:
millwood0的  3)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0, increment key_count; otherwise, go to state 0;
是否应该是   3) if key pressed when in state 1, increment key_count; otherwise, go to state 0;

网友:
mark,但是也不懂,还是去看看马老师的视频算了

网友(2011-10-24):
好 必须顶! 企业好像都是用的这种方法 中国的教育脱离现实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有点看不懂?谢谢楼主!

网友(2011-12-17):
刚刚开始学的小菜鸟。还没学到这个精度。先马克了。

网友:
这个很好,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2012-06-04):
引用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搞毛啊 写什么英文

网友:
没仔细看 但是思路是用switch case作为状态跳转 这方法很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别人是认真回复的,是真诚的。不管是什么文。应该感谢回复!!!
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或许别人实际工作语言就是英文,写的时候比较顺手。
可以尝试用工具翻译,了解。
现在很多编程都用到E文,原版规格书也是E文。
学了很多年E文很差,但不能因此抗拒E文。

网友:
楼主的拼音不错,老外都能看得懂

网友:
老师的状态机在哪里有介绍啊~我很急啊给发个链接好不啊?

网友(2012-08-19):
引用 楼主:
回复【6楼】millwood0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看懂这个,也不是太难吧,这位兄台回答不错啊,别太苛求别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6楼貌似是E国人 回帖都用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ou can make it a lot simpler:
1) originally at state 0, reset key0;

有些悲惨的公司没有中文输入法。。。。
再说了,作为写程序的,这点e文至少要看得懂吧。。。。。实在不行,字典翻翻很快就能解决的。。。

网友(2013-03-01):
太喜欢了

网友(2013-08-06):
e文还是要努力多看看,编程都是用的e文 还是要多多学习

网友:
Mark E文还是要好好学的,什么datasheet等等,还有好多资料都是E文的.

网友:
不错,现在的工作中刚好用到~~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