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怎么描述双向IO口

楼主(2011-01-27):
坛中有人用Verilog写过能用的双向IO口没,可否发共享一例程学习

网友:
inout io_data;
reg out_data;
reg io_link;
assign io_data = io_link ? out_data : 1'bz;

网友:
module iopin(
input din,
input oe,
output dout,
inout io
);

assign din = io ;

assign io = (oe)? dout : 1'bz;

endmodule
使用的时候例化下这个模块就可。
注意IO应该是约束在具体的CPLD/FPGA上的接口,如果在逻辑内部,由于CPLD/FPGA不支持内部的三态,将生成多路(MUX)器实现等效逻辑。

楼主:
谢谢1楼2楼的回答!学习中、、、

网友(2014-08-31):
网上搜了一圈大家都是写
input in_data;

对FPGA里面来说,IO模块的in_data不应该是输出类型的么?

学习写了一段
module iopin
(
        io_pin,
        in_data,
        out_data,
        oe
);

inout io_pin;
output in_data;
input out_data;
input oe;

assign in_data = io_pin;
assign io_pin = (oe)?out_data:1'bz;

endmodule

RTL viewer显示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