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不是可以通过设置脚的方式,推挽什么的,为什么我看到开发板键盘扫描都有上拉电阻呢?

楼主(2011-01-27):
究竟ARM扫描键盘需不需要上拉电阻啊??
    我看的是周立功easyCortexM3 LPC1752这块板子。。。不是可以设置每个脚的状态的嘛,那还要上拉电阻干嘛

网友(2012-09-15):
我的STM32的板子上也是的,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加上拉电阻,不加应该也可以呀?????????

网友:
内部上拉比较大,通常用1-10K外部的

网友:
外部电阻更稳定

网友:
内部上拉电阻一般比较大了,100K左右,太大了,外加电阻1K~10K的样子,稳定...

网友:
内部上拉是mos管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这么细究过,玩51时经常外部上拉,后来玩ARM了但是习惯碰到什么iic spi还是习惯就弄两电阻上去了。

网友:
如果这个脚既作输入也做输出显然用上拉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