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用大内存降低硬盘受伤度

楼主(2011-01-28):
一、调试内存工具

    安装并运行RamDisk,首先将“Disk Type(磁盘类型)”选择为“Hard Disk”硬盘,在“Disk Size磁盘容量”后的输入栏中填写所需要的虚拟硬盘容量大小,1GB内存用户建议设置为300MB,2GB内存用户建议设置为600MB,将其后的磁盘格式设置为“FAT16 Partition”或“FAT32 Partition”均可,性能上不会产生很大差异。

    点击切换到“Load and Save”标签下,勾选“Save Disk Image on Shutdown(关机时保存磁盘映像)”和“Load Disk Image at Startup(开机时装载磁盘映像)”两项,按下“Filename”后的文件夹按钮将磁盘映像文件定位到物理硬盘分区上,确保两处磁盘映像位置和文件名完全一致,为确保此虚拟硬盘上的数据安全,还可勾选“Auto Save(自动保存)”项并将其后的保存时间设置为90秒,这样每隔90秒RamDisk 就会自动把虚拟内存上的数据拷贝到物理硬盘上,可以防止因断电而造成的数据损失。

    提示:设置自动保存的时间间隔不应太短,否则RamDisk会频繁访问硬盘,不能有效地提高系统性能,也不能降低物理硬盘访问量,另外如果仅将此虚拟硬盘作为系统临时文件或IE缓存来使用的话,则无需此步,因为系统临时文件或IE缓存一般没有保存价值。

    切换回“Setting”标签,按下“Start RAMDisk”按钮来启动这个建立在内存上的虚拟硬盘,打开“我的电脑”就可以看到这个虚拟硬盘了。

二、妙用大容量内存

    经过以上的设置后,现在就可以正式让大容量内存发挥作用了。

1.存放系统临时文件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并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点击“高级”标签中的“环境变量”按钮,在随后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TMP”及“TEMP”项,点击“编辑”按钮将“变量值”修改为你的虚拟硬盘盘符。

2.充当IE缓存

    在RAMdisk中点击切换到“Usage”标签点击“Begin Setup(开始安装)”按钮,这时会自动打开“Internet属性”对话框,单击其中的“设置”按钮,在“设置”对话框中点击“移动文件夹”按钮并将文件夹设为虚拟硬盘所在盘符,确定后重启计算机。

3. BT、迅雷放心用

    BT下载软件或基于P2P引擎的下载工具迅雷,它们多线程访问硬盘会降低磁盘寿命,将BT软件的下载目录放置到虚拟硬盘上,就可避免硬盘操作甚至加快下载速度。BT软件只需在下载确认对话框中设置到虚拟硬盘上。而在迅雷中执行“常用设置→存储目录”命令,修改存储目录到虚拟硬盘上即可。

网友:
用过~貌似效果不明显

网友:
个人觉得没啥用  硬盘很皮实, 不摔不打, 仅靠正常读写是很难坏的, 否则的话编个病毒对硬盘某块区域反复擦写硬盘岂不很快OVER了

网友:
呵呵,其实系统设置的时候增加缓存就可以了,也就是内存清理不要太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