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ICX098BQ CCD 成像组件(多图)

楼主(2011-01-28):
最近给一个网友做了一个SONY ICX098BQ CCD的成像组件,主要功能是1.CCD驱动的实现。2。图像传输与显示。

由于没有具体的技术指标要求(只要求成像即可),所以电路设计的较随意,PCB都采用的是双层。但是这样也伴随一个问题,就是地线回路受到影响,造成电路噪声及干扰升高,图像质量下降。
所以在PCB上飞了好多线,增大地平面连线,但是还是无力回天。

下面是图片,欢迎拍砖阿!!!

ICX098BQ的像元是彩色Bayer Raw格式,但显示是黑白显示 (原文件名:q7.JPG)

网友:
用SONY或者NEXTCHIP的DSP的效果不错,可以接高低解,USB采集搭配个EM2820系列的芯片,成本应该和楼主的差不多。

楼主:
我没有用SONY的套片DSP或者timing芯片,时序是用FPGA产生的,这样灵活性更高些吧,比如积分时间,可以设置的很大,甚至到分钟级别的。
这个板子成本确实很高,这样设计可以,我主要的想法是有利于我那个朋友理解CCD的工作原理及编写时序方法。例如,换成欧美的CCD的话,就没有timing芯片了,都要用FPGA自己写时序。
这款CCD的像元5.6um,像元较大,可以进行优化,降噪等,可以用来拍星。
下一步打算加制冷及相应的控制。
另外让我头疼的是,这款片子是行间转移的,填充因子及量子效率都比较低,高质量的片子又太贵了,矛盾啊。

网友:
lz能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
分享一下资料

网友:
我应该认识你。。呵呵

网友(2011-03-04):
想玩ICX229A的路过。。。

楼主:
芦苇兄,我是喀秋莎,见笑啦!

网友:
星形接地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呵呵

网友:
请问给那个网友做一个 多少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星形接地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呵呵

多谢这位老兄,我回头试试,最近打算将FPGA的时序信号板改成四层的,估计信号会好的多。

回复 网友A:
请问给那个网友做一个 多少银啊??
这东西就是个类似的开发板,也没多少钱,硬件成本估计就几百元。

网友:
ICX098BQ的性能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ICX098BQ价格多少呢?貌似不便宜的

楼主:
价格百元左右吧,B/W的不太好买,货少。最近打算买几片B/W的,看看效果。

由于板子现在问题还比较多,信号处理的不是太好,所以暂时就不上资料了,以免给大家帮倒忙了,等我把问题解决,一并上传。

网友:
我几年前就搞这个个东东,板子,材料都齐备,程序也调试一部分,可是没有恒心调下去。今天见到你的作品,感概良多。

楼主(2011-04-27):
成像问题解决,发帖共享一下:

前面主要遇到两个问题:1.地线回流造成图像有较大横纹

                       解决方法:做了一块4层的PCB,改善了地线回流问题,问题解决了。

                     2.本底噪声中有小横纹拖影效果

                       解决方法:将CCD供电电源做了进一步处理,减小串扰及纹波问题。最终问题解决。

下面两幅图是改进前后的本底效果(个别亮点为CCD坏点):

电源及地线处理前的效果,仔细看有横纹拖影效果 (原文件名:板载电源.JPG)

电源及地线处理后的效果 (原文件名:处理电源后.JPG)

网友:
我现在在做ICX409AL的驱动,憋了一个多月了,老大能给份资料么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X405AL 隔行扫描型的,,以前做过,有一个Vlog时序代码,还有相关的USB固件和上位机采集。留下QQ或者邮箱吧。

网友:
306272682@qq.com  谢谢了,今天又被导师催问了5555555.

网友:
楼主呀 我看到救星了 嘿嘿  也给我一份呗! 楼主大公无私  呵呵

网友(2011-05-30):
回复 楼主:

    恩。我看到你的成像效果图了。是有许多的方格。楼主为何不用YUV模式试下呢?我试着把我的摄像头配置成YUV的模式,可是显示图像上面有许多的竖线。不知为何了!!!求解!!!

楼主:
1. 楼主为何不用YUV模式试下呢?

   A:没有搞清CCD与CMOS器件的结构特点与区别,特别是商业级CMOS器件。你用的cmos器件上集成了色彩空间转换功能,只需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就OK了,也可以称之为“高集成度”,难听点叫做“傻瓜式”的。器件上好多功能都给你做好了,用哪个就配置哪个寄存器就行了。
      而CCD输出是电荷的电压值,属模拟量。要想实现YUV,需经AD量化,然后自己做算法实现YUV。

-----------------------------------------------
      我觉得你该先停下手里的工作,学习一下基础知识。要不然对你的调试工作会造成相当大的和相当多的障碍。
-----------------------------------------------

2.我试着把我的摄像头配置成YUV的模式,可是显示图像上面有许多的竖线。

  A:我猜想:如果你是将sensor配置为YUV输出,然后没有做任何处理,直接将所有的原始数据推向显示的话,有“竖线”是正确的。

     最后一次给你说下基础知识:YUV中的Y是灰度或者也可称为亮度分量,UV为色度分量,亮度和色度对同一光谱感光的值可能一样吗,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比如说一个测你的身高,一个测你的体重,两个值是不会相同的吧。而且测的性质都不一样啊。

     再次强调:::::如果你非要在现有程度上得到图像的灰度图,,比较柔和的灰度图,,,你可以提取Y分量,,只,,,,显示Y分量,,抛弃UV。。

网友(2011-07-05):
斑竹,怎么联系呢,我们可以一块学习啊

网友(2011-09-14):
作者是怎么处理ae,awb的,我做了个类似的东东但是颜色一直调不对,郁闷的要死,不是红就是绿,有明白人赐教我,qq:104347006,谢谢

网友(2011-11-01):
资料可以开源吗!!!1

网友:
技术牛人!我用的是coms和ccd,但还没到楼主的功力!mark!强大。。。

楼主:
我QQ:261717211,,有想做CCD的,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资源暂时没考虑开源, 东西还没做完,目前只能算是个摄像头吧,待丰富之后.

网友:
厉害,共享一下资料呀

网友(2011-12-27):
高人啊 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2012-08-13):
你好,能否发一份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2013-11-08):
楼主真是高人啊!我也想做CCD的特种相机,正寻找CCD图象传感器,请问ICX404AL与ICX254AL有什么区别,请多指教

网友:
我刚下单各买了一个,ICX404AL与ICX254AL,资料是下了,全英文,得慢慢的研究,很想得到楼主高人的帮助,我Email:xweixiang@163.com

网友(2014-03-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需要驱动ICX419ALL,憋了好久了,能否将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啊? 谢谢了!邮箱:823338113@qq.com

网友(2014-04-11):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