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jlink咋不能调试了?

楼主(2011-01-28):
我用JLINK调试LPC2103,用的是J-LINK / J-TRACE模式,用着用着突然就不能用了,启动调试就弹出下面的那个错误对话框,大意是不能支持所有的断点,可我根本没有设置断点。另外下载程序没问题,RDI模式调试也没问题。各位坛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楼主: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
哎,一模一样的问题,盗版的结果。另外,调试也一会好,一会差。(隔一天,源程序没有改动,又好了),---->更新下,我指盗版问题也可能是keil问题。因为我在Eclipse+jlink GDBServer却是没有任何错误。

楼主:
看来真有可能是KEIL的问题了,昨晚上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山寨jlink 不够稳定,不过几十块钱,还可以。
楼主如此严重的就没有遇到。

我发现一些山寨jlink 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网友:
具体原因不清楚,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
解决方法:
1.系统断电复位
2.拔插仿真器
同时进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原因不清楚,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
解决方法:
1.系统断电复位
2.拔插仿真器
同时进行

对只能这样了,掉固件也可以重新刷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