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PLD本身50MHZ的时钟产生一个3MHZ的分时钟?

楼主(2011-01-28):
主要问题如题,但是更加详细的是这样的:
1、首先我是有一个CPLD—50MHZ,想产生一个3MHZ的分频,当然是精确的,不然就会和其他时钟产生偏移,如何产生?
2、我看网上说PLL可以实现,如何实现呢?我用quartus的wizard时出现了这样:    can not implement the requested PLL
                                                                                                    cause: requested mult/div factors cannot achievable
3、当我改变PLL 中间inclk0的信号为10MHZ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cause : VCO or PFD 溢出的情况,当然换了一个信号的FPGA就好了。
所以在这里向请问一下,只用CPLD 可以实现否? 如果可以请详细介绍(本人比较愚钝)

网友:
CPLD里面没有PLL,啊。
应该无法实现,50M是的频率,是20NS的周期,也就是CPLD最小的时间分辨单位,就算使用GATED CLK单纯使用逻辑单元只能凑出半个周期10NS的整数倍数的周期,凑不出一个精确频率为3M的小数周期来。

网友:
用ACTEL的060及以上器件呀,它里面有模拟的PLL,可以50M进去,产生精准的3M频率;如有不清楚的QQ:609702901

网友(2011-03-14):
做不到精确的3MHz,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那么可以做一个0~49的计数器,然后16,17,17,产生三个周期

网友(2011-05-16):
你可以选个2的指数次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