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 入门程序求助~~

楼主(2011-01-28):
程序如下:
控制一个数码管每隔一秒显示加一,可以显示0~9,输入时钟为50MHZ
module Verilog_7seg(clk,rest_n,led1,ss);
input clk;
input rest_n;
output led1;
output[7:0] ss;

reg[7:0] ss = 8'b11111111 ;
reg[27:0] cnt;
reg[7:0] num;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t_n)
  begin
        if(!rest_n) cnt <= 28'd0;
        else if(cnt===28'd50000000)
             begin
                 cnt <= 28'd0;
                 num <= num + 8'd1;
                 if(num===8'd10) num <= 8'd0;
                 case(num)
                      //DP G F E | D C B A//
                       0: ss = 8'b11000000;
                       1: ss = 8'b11111001;
                       2: ss = 8'b10100100;
                       3: ss = 8'b10110000;
                       4: ss = 8'b10011001;
                       5: ss = 8'b10010010;
                       6: ss = 8'b10000010;
                       7: ss = 8'b11111000;
                       8: ss = 8'b10000000;
                       9: ss = 8'b10010000;
                 default: ss = 8'b01111111;
                 endcase
             end
        else cnt <= cnt +28'd1;
   end

assign led1 = 1'b0;

endmodule

问题:此程序烧到CPLD中后,发现程序执行了case中的default语句,不明白为什么,begin...end 内的语句不是顺序执行的嘛

网友:
是顺序执行的

楼主:
可是为什么会执行default:这句呢~~~~有点不明白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执行了default:这句呢

楼主:
因为正常情况下只会显示0~9,但我烧进CPLD,运行,结果确实是显示了default的内存啦

网友:
建议楼主入门时不要先用代码做实验,毕竟数字系统设计不同于软件设计,
设计一个数字系统前要先在大脑里有一个这个系统的电路图,将它模块化,分别用HDL代码描述每一个模块,最后再连接起来。

网友:
reg[7:0] num;

你先付个初值看看8bit的寄存器可能的值0-255

reg[7:0] nu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