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J***LINK V8是否支持ARM11,如S3C6410

楼主(2011-01-28):
如题,想入手一块ARM11开发板

网友:
支持的!不要用最新版本的JLINK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的!不要用最新版本的jlink程序!

最新固件?

网友:
连cortex-a8都支持了,ARM11小case

网友:
我记得MDK不支持6410,如果要用6410只能用RVDS,新版的RVDS已经不支持RDI了。不知道如果用6410该如何调试呢?我上次听朋友说,如果要做6410的硬件驱动,只能用TRACE32来调试。

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支持
RVDS2.2
OK6410
real6410 试过,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