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MEGA16L使用外部晶振成功了!

楼主(2011-01-28):
首先你要在MEGA16L 的XTAL1,XTAL2上面接上8M晶振,然后就是软件设置
熔丝位:
SUT1-0  11
CKSEL3-0 1111
然后点击“写入”这样就可以设置MEGA16L 使用外部晶振了。

网友:
恭喜恭喜,前进1步

网友:
看标题以为可以在程序里改成外部晶振。

网友:
无论如何,第一步迈出去了。恭喜!

网友:
恭喜恭喜!

不知用的那种编程器呢?

网友:
你的一小步,也许将是人类的一大步,继续努力吧!

网友:
/......还是恭喜下

网友:
前进的一步。。。但是离把芯片锁死也进了一步:)

楼主:
同喜同喜,我也会给芯片解锁了,呵呵。。。。

网友:
给芯片解锁 ?  一起说说解锁的快速方法。 谢谢

楼主:
兄弟你去找一台信号发生器来,把频率设置为8M,然后把正端接在XTAL1上,负端接地,反复点选“擦除” ,然后再点“读取”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片片活起来了,对你的命令有了反应。呵呵,我就只这样搞得。

网友A(2011-07-09):
回复 楼主:

大于8M的话是不是也这样呢?我的外部晶振12M  还有CKOPT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B:
呵呵。我第一次弄MEGA8的时候。把res的熔丝位写了。使能了IO口。关闭了RES功能。结果不能ISP下载了。把我给郁闷了好久。后来网上找了个图。简单做了个并口修改器。给改回来了。。后来再也不敢瞎动熔丝了。

网友(2012-09-02):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去找一台信号发生器来,把频率设置为8M,然后把正端接在XTAL1上,负端接地,反复点选“擦除” ,然后 ...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8M的有源晶振的输出管脚接到你单片机上的XTAL1上,下载程序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1M以下的晶振,CKOPT设置成0;1M以上的晶振,则设置成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第一次弄MEGA8的时候。把res的熔丝位写了。使能了IO口。关闭了RES功能。结果不能ISP下载了。把我给 ...

兄弟,能不能把你的并口编程器共享一下?我也有一个M8锁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