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怎样才能同时接收个通道的数据?

楼主(2011-01-28):
请问大家个问题,如题,很早就是到nRF2401能收到两路的数据,但是不会配置,自己也试过了,弄了好长时间了,还是没弄还是,第二个信道发送的数据收不到啊,请大家帮忙,给出一些建议方法,能使第二个信道也能接收到数据,给一段程序那就更好啦,

楼主:
怎么没有没人回答啊!好着急,各位路过的好心人帮帮忙吧

网友:
set EN_RXADDR =3 默认就是3
RX_ADDR_P0 5 BYTES ADDRESS
RX_ADDR_P1 5 BYTES ADDRESS

发送端按 RX_ADDR_P0,RX_ADDR_P1 来发送就是了,实际还是同频道的,只是地址不同

接收到后 STATUS ->RX_P_NO 指示是哪个通道来的信号

网友:
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可以在数据包里定义ID标明发射机身份就是了

网友(2011-07-10):
回复 网友A:

大侠,为什么我的STATUS不管接受哪个通道的值都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