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9263官方原理图中SDRAM地址线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1-01-28):
ATMEL官方提供的开发板原理图
AT91SAM9263-EK中用了两片256Mb的SDRAMMT48LC16M16A2)
因为芯片的数据宽度是16位
所以一片SDRAM中是有256Mb/16=16M个地址空间(2的24次方)

我看别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
都是将ARM的A2~A14依次
接到SDRAM的A0~A13上,这地方我明白,是和ARM的处理宽度有关
然后SDRAM的两个BANK信号 BA0 BA1,我看别的开发板资料都是接到 A22 A23上面,对应到上面的16M个存储空间
但图中是接到了A16 A17
我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太理解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13810Z15W6E.jpg(文件大小:1.3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DRAM端连线.jpg)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希望有人回答。
mark.

网友:
2个可能性:
1. 芯片内部的sdram控制器就是这样定义的
2. 为了地址映射

网友(2012-05-04):
处理器内部,有结构说明的!!

网友:
应该是将ARM的A1~A14依次接到SDRAM的A0~A13上吧?
估计是地址映射,相应的地址空间留给SDRAM了

网友:
9261用过,9263还没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