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Verilog HDL 写的按键消抖模块,大家看看实不实用~

楼主(2011-01-29):
看得一些教程上的消抖代码篇幅都很长,我自己结合很多的范例,写了下面的一段消抖的代码,大家看看实用否。

reg [2:0] kcout;
reg keyou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key)
....begin
........kcout=0;
........keyout=1;
....end
....else if(kcout==3'd4)
........keyout=0;
....else
....kcout=kcout+3'd1;
end

CLK的周期我设置成5MS,设置成一定范围内的其他数值应该也影响不大。
具体原理就是每隔5MS就扫描按键一次,如果是高电平,kcout就清零,最终作为输出的keyout置一。
当按下按键时,kcout就开始计数,当计数器等于4,也就是经过3个5MS以后,keyout就输出0.计数器停止计数。

这样,只有当低电平持续时间超过如代码设置的15MS的时间时,才输出0.否则都输出1.
clk和kcout的计数终点值都可以另外修改,只要保证大于按键抖动的波形周期就行了。

楼主:
个人分析,如果要说有缺点那就是响应慢,必须是在按键完全稳定下来以后再等上15MS才做出反应。 不过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
对于传统的按键消抖方法,我还是觉得很有实际意义的。。
因为涉及到对异步信号的同步处理。。这个技巧我觉得挺好的、
我新手哈

网友:
个人觉得用状态机实现更好。

网友(2011-04-27):
楼主你好,在论坛里看你好像是学自动化的吧,我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想跟你聊聊好吗

网友:
功能太不全了,按下,抬起,hold及hold连续发送。
建议lz还是去看一下状态机,硬件不能用软件的思想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