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台900X600左右的金属雕刻机,或许会动手做~救助

楼主(2011-01-29):
主要用在:5MM铝或,或铜  或1.5MM201不锈钢 面板加工,都是要铣穿一个个孔
精度:0.05左右
主轴功率:1.5KW
结构:钢身,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直线导轨,
行程:在600X600左右就OK了

其实我问一下啊莫能不能为偶定做一台,不过,看了论坛这么多贴后,发现有不太可能

》》》所以我想问一下,偶能不能在啊莫那里买零件自己造

偶初学的,所下以面的话可能会出错,见谅了

啊莫的控制机箱能不能用在这步进电机上?   之前找的资料好像都是维宏卡的  , 啊莫的机子也有维宏卡?

偶对控制方面一无所知,无从下手,要是自己组配的话,不知买什么好~~、

如果啊莫的控制器能用上的话,我只需设计好找到店来帮我加工,我就有希望了

如果用不上的话,那偶该如何办呢?

P.S. 哇哈哈,偶也是在东城工作的~~~

楼主:
更正一下,是加工铝或铜

网友:
呵呵不要吓我~~~~铀~~~~好怕怕  找 mon 哪家伙有很多好东西

网友:
别吓我,花生油我就有,~~~~铀~~~~唔。。。。。
行程600*600,精度0.05,能加工金属材料,上伺服,滚珠丝杆,线轨,不知道楼主准备投入多少大米进去呢?

网友:
关注,看到“铀”字吓我一跳,不过可以编辑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没通过会员验证,改不了,现在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哈哈~~`一点点~~~目标是8000,不会感觉很有难道!~~偶就是控制器方面无从下手~不知如何组配,不知mon兄有没有资料让偶看~

网友:
8000,想包含哪些东西呢?我自己没啥资料,都是瞎摸的,帮不上忙,请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看了MON兄的贴子,很好的资料,哈哈~~

8000想什么都包~~

网友:
8000想什么都包,行程600*600,精度0.05,啊哈,好想法,祝早日成功。

网友:
如果8000能买到这样的机子,我包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哗,我晕~~~~~~对了,雕刻机XYZ轴一般是用司服的还是步进的,那个好点啊?如果对精度要求是0.05MM,哪个经济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还得深入学习,哈哈`~~谢谢啊莫的指点~~

网友:
直线导轨比较贵

网友:
这里有个铸铝的机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46207608,俺关注很久了,最近也是想搞个雕刻机玩玩,6090的摆放是个问题。另外听说这个架架雕木头好使,铝等金属有点啃不动。我觉得只要主轴足够强,就不应该有问题,跟架架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搞懂。
这个组装下来应该6k能搞定,精度就不等而知。一直想下手,不知道是不是厂家的次品被拿出来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哗塞,10CM厚呢~~~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mok,我想问个问题,像买配件自己组装的机器,XYZ轴的步进电机+丝杠,如何与控制器匹配啊?

比如我要做两台机,每台的XYZ三个步进电机步距角都不相同,线杠的导程一台是5的,另一台是10的
连在同一种控制器上,是不是在软件上都有单独可设置相关参数(系数)统一来的?
还是一定要用两种不同的指定控制器??

网友:
就MACH3而言,同一台雕刻机,你可以使用不同的丝杆(不同的粗细、导程),不同的步进电机,不同的电机驱动。只要在软件里面设置好每一个轴的参数就可以正确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了啊莫~看了下,貌似雷赛的驱动器很多假的,啊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哗,好详细啊~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用在:5mm铝或,或铜  或1.5mm201不锈钢 面板加工,都是要铣穿一个个孔
精度:0.05左右
主轴功率:1.5kw
结构:钢身,步进电机,滚珠丝杠,直线导轨,
行程:在600x600左右就ok了
其实我问一下啊莫能不能为偶定做一台,不过,看了论坛这么多贴后,发现有不太可能
》》》所以我想问一下,偶能不能在啊莫那里买零件自己造
偶初学的,所下以面的话可能会出错,见谅了
啊莫的控制机箱能不能用在这步进电机上?   之前找的资料好像都是维宏卡的  , 啊莫的机子也有维宏卡?
偶对控制方面一无所知,无从下手,要是自己组配的话,不知买什么好~~、
如果啊莫的控制器能用上的话,我只需设计好找到店来帮我加工,我就有希望了
如果用不上的话,那偶该如何办呢?
p.s. 哇哈哈,偶也是在东城工作的~~~

今天正好在网上看到这个。感觉蛮适合你的。不过只是机身,买回来后还需自己加工。
全铸铁6090 雕铣机 雕刻机 机架 套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79765148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不错,果然较壮`~不过价格就超出我的预计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据我所知,这是山东产雕刻机很通用的铸件,不会是次品。
但6K绝对是做不下来的,主轴+变频(1500)、驱动+电源+步进+轴联器(2000)、光轴+滑块+滚珠丝杆(2000),加铸件大约8K才行。

网友:
8K成本就能做出楼主要求的机器?快天黑了。

楼主:
上步进了,不是司服,打错,哈哈~精度不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看了论坛里的帖子后,之前看济南的机械上面的介绍都是0.05的,还以为可以达到,唉~现在觉得到了0.2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机械真是虚标参数~外行的只能受宰

armok,现在这台15KG的雕刻机光轴上的铜套是不是没有滚珠的铜轴瓦(一条光轴配一个铜套?)? 现在配光轴的一般都是有滚珠的轴承,发现太占地方了,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细细的看了论坛的帖子,找到答案了,谢谢~~资料很多很好,没有一定的心思和时间是发不了这些贴的。T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晕~~~120元一只啊,看上去好像要12只~~啊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莫~,这种用来加工铝合金,铜,大理石的雕刻机有没有必要用铜套?用那种有滚珠的轴承会不会精度寿命短很多?例如用一个月就会出现加工时跳动很大的情况?

网友:
个人认为重载的话,铜套的寿命应该是要比直线轴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