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奔袭50km将JJ提回来了!+开箱图+手动试机+电脑手动试机+第一次试雕成功!

楼主(2011-01-29):
今天一早收到德邦的短信和电话,因为刚放假,睡到中午起来才看到,下午吃完饭就直奔郊县的物流园去也。

来到德邦公司的厦门物流点:

德邦厦门同安县物流点 (原文件名:P1290542_调整大小.JPG)

接待处 (原文件名:P1290532_调整大小.JPG)

接待处2 (原文件名:P1290534_调整大小.JPG)

堆场 (原文件名:P1290535_调整大小.JPG)

堆场2 (原文件名:P1290536_调整大小.JPG)

墙板 (原文件名:P1290537_调整大小.JPG)

JJ的外包装还是很完整的,看来德邦还是很不错的!

我的JJ在堆场里 (原文件名:P1290538_调整大小.JPG)

我的JJ在堆场里2 (原文件名:P1290539_调整大小.JPG)

我的“JJ”太大了,后备箱放不下,放进后座也很困难,勉强塞进去了!

后面的同学提货要注意了。

放进车后座了 (原文件名:P1290541_调整大小.JPG)

继续开50km回家,然后开箱!

无损开箱,一把一字螺丝刀足矣! (原文件名:P1290547_调整大小.JPG)

打开纸箱 (原文件名:P1290548_调整大小.JPG)

这珍珠棉可不是一般的厚啊!而且装得很紧! (原文件名:P1290549_调整大小.JPG)

JJ露出来了!!! (原文件名:P1290552_调整大小.JPG)

三大件,JJ+配件箱+控制箱 (原文件名:P1290555_调整大小.JPG)

JJ真的很帅,尤其是磨砂的表面,视觉质感非常好!那些黑字看着也非常有档次!

把包皮去了 (原文件名:P1290557_调整大小.JPG)

有些许划痕,白玉微瑕 (原文件名:P1290562_调整大小.JPG)

这丝杆和光杆比我想象的细,但是看起来非常的精致,爽!

丝杆和光杆 (原文件名:P1290563_调整大小.JPG)

跟JJ比起来,控制箱显得太大了

合影一下! (原文件名:P1290566_调整大小.JPG)

琳琅满目,丰盛啊!

全部的配件 (原文件名:P1290568_调整大小.JPG)

控制箱的内部的确是整齐漂亮!

控制箱-掀起你的盖头来 (原文件名:P1290571_调整大小.JPG)

logo看着真帅气!

logo (原文件名:P1290573_调整大小.JPG)

开始连接JJ和控制箱,进行手工试机:

磨砂的质感还有黑色的字,帅吧 (原文件名:P1290582_调整大小.JPG)

LED的照明效果好吧 (原文件名:P1290584_调整大小.JPG)

激光对准的效果真是太帅了! (原文件名:P1290585_调整大小.JPG)

面板通电了 (原文件名:P1290591_调整大小.JPG)

按下控制箱上的各个按钮及旋钮,功能正常!
但是说明书中提到三轴移动速度是否合理是按耳朵听声音是否异常来判断的,这个我不太能确定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望阿莫指点。
主轴的调速也正常,但是转速在中等及更快的转速上有一定的振动,不知这个正常与否?
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是三轴的手动旋钮,同心度不好,当按下控制箱的三轴移动按钮时,步进电机开始转动,同时带动手动旋钮,就会发现这三个旋钮是有点画圈的,有点遗憾。

2011-01-30:
昨晚JJ连电脑,试了一个晚上,控制箱都一直滴滴响,看LED指示灯,状态是急停报警,但急停并未按下,无果,洗洗睡了。
中午起来看了阿莫的回复,换了一台电脑,没问题了,按键盘的方向键,JJ的三轴可以正常移动,看来电脑的确有影响,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先在好的这台电脑上试机吧!

在ArtCAM8.1下写字,形成刀路 (原文件名:2_调整大小.JPG)

把ArtCAM中导出的刀路文件的文件头改一下,要把主轴转速改为合适的值,我这次用的是3000,然后把Z轴原点设置得高一点,先让JJ空跑一下,看看正不正常。

导入Mach3中,开始试雕 (原文件名:1_调整大小.jpg)

跑了一下,发现有时候会卡住,打电话给峰兄,说是机器匹配得比较紧,需要磨合一下,刚开始要把三轴移动速度降低些,于是我就调低些,一直到300,一切正常了!

三轴的移动速度现在还只能设置在300 (原文件名:3.JPG)

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正式雕刻了,yeah!

开始雕刻了! (原文件名:P1300609_调整大小.JPG)

雕刻完毕! (原文件名:P1300611_调整大小.JPG)

打扫一下 (原文件名:P1300612_调整大小.JPG)

把纸皮撕掉,清理干净! (原文件名:P1300618_调整大小.JPG)

感觉还不错,各方面表现都良好,很满意!谢谢阿莫和峰兄还有一群同仁们两年多来艰辛的付出,谢谢你们!

网友:
不錯,JJ拿到手了!!!

网友:
祝贺!拍得不错。

网友:
哈,以后有单面板是不是可以让兄台帮忙雕下哈?

呵呵,开得啥车?

网友:
LZ扒皮后上图给大家看看哈~

网友:
恭喜楼主,为什么不拆掉木条才上车!!!

网友:
哈哈,我收货我就带把锤子和剪刀去,羡慕!

网友:
佳吉运输很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以后有单面板是不是可以让兄台帮忙雕下哈?
呵呵,开得啥车?

没问题,可是你在厦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收货我就带把锤子和剪刀去,羡慕!

一把一字螺丝刀足矣!
当然最好再带一把斜口钳,好把钉子剪短,以免刮伤其他东西。

楼主:
阿莫辛苦了,谢谢你给大家奉献了这么好的作品!

我现在正在连接电脑,线接上了,但控制箱没通电,电脑的软件也还没装,这时候控制箱有很小的滴滴声,有个led还在微弱地闪烁,说明还有些残留电量,但不知为何会叫?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说明书中提到三轴移动速度是否合理是按耳朵听声音是否异常来判断的,这个我不太能确定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望阿莫指点。
主轴的调速也正常,但是转速在中等及更快的转速上有一定的振动,不知这个正常与否?
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是三轴的手动旋钮,同心度不好,当按下控制箱的三轴移动按钮时,步进电机开始转动,同时带动手动旋钮,就会发现这三个旋钮是有点画圈的,有点遗憾。
--------------------------------------------------
1. 没有听到刺耳的失步声音就应该是正常的。
2. 所有的主轴电机发货前 kaif_w 都检查过的,应该是正常的。有问题你可以直接电话咨询kaif_w: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
3. 三轴的手动旋钮,同心度不好? 是指黄色的按钮?这块键盘板使用的是韩国的按键开关,上面套一只黄色的按钮。这种结构上下左右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所......

我指的是手轮,当步进电机转动时带动手轮,但手轮转动不同心:)

网友:
>如果你操作不当,一刀下去会更惨 :)

Is it possible to have one of the the z-limit switch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网友:
>有个led还在微弱地闪烁,说明还有些残留电量

Is it possible those are electric leak or EMI from the parallel port of the comput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指的是手轮,当步进电机转动时带动手轮,但手轮转动不同心:)
哈哈,手轮这个问题就放过它吧。
开始我对手轮是极其不满的,不过讨论的结果,是几乎100%的网友不介意,所以,这个地方就算了。
手轮问题可以放心,以后我们会发行盘起的手轮,不过每个的价格是120元,三只一起更换是360元,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报名升级。由于订购日本盘起(大连厂)的部件需要一定的数量,我们目前仍没有确定是否订购。

呃,当时没有动态感受,光顾着看丝印的问题了,没注意到同心度的问题你也提了,这个有点遗憾!

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雕一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些许划痕,白玉微瑕 (原文件名:p1290562_调整大小.jpg)
你说的是工作台表面。每台机我们进行至少7*24小时的老化测试,并且进行实际雕刻测试,总测试过程多达2星期。
由于要安装夹具实际雕刻等,尽管我们已经很小心操作,但工作台表面很难避免完全不产生一些划痕。
不过应该不是问题,机器一使用,工作台表面就会有更多的小划痕 。如果你操作不当,一刀下去会更惨 :)

太舍不得这个台面了,要不要贴个膜啥的?:D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雕一个呢?
需要四轴的机器。
这个手轮一直是我与kaif_w最不满意的部件,当初我们本来立下决定自行生产的,只是几乎100%的网友认为不重要于是停止了。
后来我们联系了盘起,原来盘起也有生产这类部件,只是价格比较贵,每台机增加360元成本(大家可以估算一下我们这台机的盘起部件成本,一个手轮都这么贵,光轴、含油轴套、丝杠、双螺母消回差机构就更贵了)。

不一定要四轴吧?从跟手轮轴线垂直的方向加工下去应该也可以吧,只是没有数字。
mach3装上且导入配置文件了,可是运行mach3后,打开控制箱电源,就一直叫,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而且点击mach3界面上那个“紧急复位”按钮也无效,一直是闪烁状态。
ps:确认各轴限位都没有压住。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时候也不早了,明天再请教吧!阿莫也早点休息吧!

楼主:
从指示灯看:

14:限位开关状态显示
        第1位:VCC
        第2位:急停
        第3位:X L(X轴左边)限位开关
        第4位:X R(X轴右边)限位开关
        第5位:Y B(Y轴后边)限位开关
        第6位:Y F(Y轴前边)限位开关
        第7位:Z U(Z轴上边)限位开关
        第8位:Z D(Z轴下边)限位开关

显示是1、2位亮起,那么就是认为急停按下了,但我已经确认急停是弹起的。

当我关闭电脑,拔下并口线,按手工方式,则急停灯熄灭,一切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从指示灯看:
14:限位开关状态显示
        第1位:vcc
        第2位:急停
        第3位:x l(x轴左边)限位开关
        第4位:x r(x轴右边)限位开关
        第5位:y b(y轴后边)限位开关
        第6位:y f(y轴前边)限位开关
        第7位:z u(z轴上边)限位开关
        第8位:z d(z轴下边)限位开关
显示是1、2位亮起,那么就是认为急停按下了,但我已经确认急停是弹起的。
当我关闭电脑,拔下并口线,按手工方式,则急停灯熄灭,一切正常了。
-----------------------------------------------------------------------......

阿莫,你说的是对的,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正常了!

可是原来那台电脑怎么会不行呢?如何排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科鲁兹

你真牛!

网友:
估计有些电脑的并口电平不够,这种情况我在其他机器上遇到过,测试也很简单,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并口各端子波形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估计有些电脑的并口电平不够,这种情况我在其他机器上遇到过,测试也很简单,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并口各端子波形就很容易看出来了

谢谢!现在放假了,手上没有示波器,等过年回来争取试试!

网友:
手绘一个波形示意图,这是我见过的并口异常的波形的描述
波形的高电平幅度够,但低电平不够低,造成雕刻机输入缓冲IC无法正确识别波形,造成比较严重的丢步现象。
不同的电脑出问题的现象可能不同,这种情况,只能看波形才能分辨出来。测量峰值电压根本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
我很想买你们的机器,但是我没看到在哪里卖啊?都有哪些型号?价钱多少?我是湖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阿莫,你说的是对的,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正常了!
可是原来那台电脑怎么会不行呢?如何排查?
首先,你确定使用的不是手提。  mach3 软件已经重点声明不支持手提电脑。(虽然某些旧款手提电脑可用)。
其次,你的并口是主板原生的,不是使用usb等模拟的。
再次,你查证一下,mach3 的配置里有并口的地址号, mach3 只支持 378 与 278 这两个地址。

我用的是台很老的IBM台式机,并口是主板自带的,而且看了BIOS里面,地址是378,那个模式我试过ECP、EPP、ECP+EPP,结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绘一个波形示意图,这是我见过的并口异常的波形的描述
波形的高电平幅度够,但低电平不够低,造成雕刻机输入缓冲ic无法正确识别波形,造成比较严重的丢步现象。
不同的电脑出问题的现象可能不同,这种情况,只能看波形才能分辨出来。测量峰值电压根本看不出问题来。

引用图片

谢谢你!

网友:
这一批有说明书了,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卡住是不是指失步?
我电机速度没调,跑了一晚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可是你在厦门吗?

哈,谢谢楼主,我在XM。以后有需要雕刻PCB的话再联系你,呵呵。

网友:
图片好看.有没有深圳的朋友买了JJ的呀?

楼主:
看来greeham的机器磨合得比较好,恭喜!

我现在是用软件写了个自动生成随机坐标G代码的程序,弄了10000行让机器在跑,从昨晚3点跑到先在了,其他一切正常,但Z轴步进电机有些烫手,大概能捏住7-8秒,其他两轴的可以捏住,应该不超过50度。

网友:
我很想买你们的机器,但是我没看到在哪里卖啊?都有哪些型号?价钱多少?我是湖北的。
抱歉这个型号(AMCNC-01)由于订单过多,所以不再接受新订单。

春节后我们有一款新机型AMCNC-02PVC,请留意。

啊,那还要等多久啊?看论坛里面说你们的新机型是PVC的啊,我就想买一个铝合金的机架哦。你们目前都有哪几款?价格多少?可以发我邮箱里面吗?TIANXC12195@163.COM

楼主:
经过一晚上的磨合,现在已经调整到F600了,不会卡住了,但是运行到某些点上,会发出“噔”的一小声。

网友:
莫老大,我已经加你QQ了,AMCNC-01这个机型是3800吗?什么时候有货可以定?麻烦你告诉我一声。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