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无内置硬盘的笔记本,硬盘外置,数据保密好,更可靠些

楼主(2011-01-29):
突然有这个想法,为什么笔记本要内置硬盘呢?现在USB3.0的速度已经使外置硬盘速度和和内置没有区别。
这样的好处就是,笔记本可以共用,随便一台电脑,插上自己的硬盘,和自己的电脑一样。数据可以随身带着。要备份,直接复制硬盘。对于一些特殊领域,数据保密更容易。

网友:
USB3.0现在普及程度如何,连U盘都很少,带原生的3.0的主板也没能普及开。。。即使有现在这样的范围和3.0的高速,硬盘你敢到处带吗,摔个跟头它比你走得早。。。。

网友:
我的dell笔记本,硬盘是抽屉式的,平时都是吧固定螺丝下了,2块硬盘换着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一台电脑,插上自己的硬盘,和自己的电脑一样。"

如果笔记本的硬件不同,驱动程序也是不一样的,插上你自己的硬盘启动机器,可能回死机,至少也得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nux好点,能带的驱动都在内核中,可能有些设备没配置用不了,但是不会死机。

网友:
不说别的,usb接口,windows就启动不了上面的操作系统.

楼主:
如果有需求,至于驱动程序,接口等,根本不是难题,bios肯定要有比较大的更新,OS肯定也要更新,或者就像raid卡一样,os启动之前一切已经就绪

网友:
可以用winpe系统,现在已经有基于win7核心的版本

网友:
因为…

一个包里面又要放笔记本,又要放一次硬盘,麻烦。

一体的简单

网友:
买个移动硬盘不就行了~~~~ 这还叫个事儿?

楼主:
对于99%以上的应用, 一体的笔记本就够了.
对于特殊场合,例如保密.数据安全.  或者 就不会送修电脑时,硬盘数据泄露, 这事那个叫冠###希的印象肯定很深刻, 出了这种笔记本第一个要卖给冠###希

楼下的兄弟, BIOS的功能加强以后,很多驱动程序就让BIOS支持. 很多年前PC的bios都不支持USB启动,USB键盘; 现在无须启动到OS,bios都可以识别很多硬件.

网友:
毛毛虫同学可能不知道,内置硬盘不是单单放数据的,还有操作系统呢。
电脑除了硬盘外还有cpu、主板、显卡、显示器…………等等硬件,这些硬件都是需要操作系统及不同的驱动程序的正确配置才能正常工作的,内置硬盘首要的功能是正确安装操作系统及各种硬件的驱动,有了这些,电脑才能用,才能看到您的数据。

网友:
BIOS容量成问题,win7那好几个G的驱动程序不是白带的

无内置硬盘,也可以,内置SSD就是啦,嘿嘿,这个不是硬盘吧

另,目前USB3的移动硬盘都是用芯片转接,没有硬盘控制器原生USB3的,增大传输延时不说,可靠性更差,还是用SATA好了

网友:
现在的bios不是也要做到硬盘上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EFI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efi启动

可扩展固件接口(英文名Extensible Firmware Interface 或EFI)
15楼够牛

楼主:
转自http://www.ourdev.com.cn/viewthread.php?tid=2177&extra=page%3D1 水坛V版;"不知道论坛里的 哪个爷们 敢戴这款NIKE帽子"
真TMD纯洋人设计

网友:
操作系统只能在你原始安装的主板上运行,换主板就蓝屏

网友:
用光驱位硬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