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怎样修改频率用不同的频道?

楼主(2011-01-30):
在cc1101频率配置中有这些寄存器,

“FSCTRL1-频率合成器控制”和“FSCTRL0-频率合成器控制”

还有一类是:“FREQ2-频率控制词汇”、“FREQ1-频率控制词汇” 、“FREQ0-频率控制词汇”。

这两类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最终载波的频率跟这些寄存器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2011-06-07):
不是很清楚,隐隐约约好像是定义频率中心点+跳频范围。
比如定义中心频率是433. 调频范围为+- 20MHz。 那最低频率是413,最高是453.
那么只要是使用413~453频率发送的数据,CC1101都可以通过频率校准来正确收到数据。
个人理解。还等真正实践过的高手解答。

网友(2011-07-12):
最好有高手确认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1-08-17):
我只知道FREQ2、FREQ1、FREQ0决定频率,例如使用315MHz,设定:FREQ2=0x0C,FREQ1=0x1D,FREQ0=0x89,即0xC1D89*26000000/(2的16次方)=314.999664MHz.数据手册上有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