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用超静音压缩机,发现一个现象

楼主(2011-01-30):
不知道算不算是问题,最近才注意到的:
   最近开始利用春节假期忙装修DIY,用压缩机带气钉枪打气钉,压力减小后不会自动工作,需要拍拍机身才能启动电机。如果是用风枪吹气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可能我都是把吹气调节到比较大的出气量,吹木屑吹到压力比较低了,机器就会自动补充压力。
   不知道需要调整哪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可能是压力缓慢降低过程中,不会触发相关机构造成的。

网友:
我也问一个问题,红圈的地方漏气,有什么办法解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算不算是问题,最近才注意到的:
   最近开始利用春节假期忙装修diy,用压缩机带气钉枪打气钉,压力减小后不会自动工作,需要拍拍机身才能启动电机。如果是用风枪吹气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可能我都是把吹气调节到比较大的出气量,吹木屑吹到压力比较低了,机器就会自动补充压力。
   不知道需要调整哪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可能是压力缓慢降低过程中,不会触发相关机构造成的。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应该是压力开关的问题。
kaif_w 目前在上班,你可以直接电话: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 ,他应该能在电话中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压力开关损坏(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我们会免费寄一只压力开关给你,你只需要负责运费......

有没有更换压力开关的图片先预习一下:)

楼主:
哦,还得电话啊。那就再观察观察,目前来说,倒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只是无意间发现的。等到确实影响使用了,再骚扰老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