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速度 方法

楼主(2011-01-30):
问个技术问题。
直流铁心电机,通电转动时,电刷与换向器之间会有火花,同时铁心电机内部的三相绕组之间对电源的脉动干扰也很大。
这些干扰在电机应用时,对电源的影响不能不考虑。

现在看到一些人用这个干扰来测试电机的转速,一般用DSP采集供电机的电源线的脉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
具体脉动波动如下图。
问,1. 在用单片机或DSP采集这些数据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8位51单片机速度 能否处理该问题?如果不行STM32可否?

如果测试,电机的供电采用3-12V,那跟处理器 5V or 3.3V 接口部分有合适的电路图分享下不?

网友:
这是一个办法,但是不保险,线路瞬态过压有可能烧毁ADC。另外用DSP测转速成本太高了。另外有个问题,如果换个电机,线圈电感参数不一样了,那换向产生的脉冲频率还是300Hz吗?带通的F0是固定的,换个电机信号不是就没了。

在轴系上套一个金属编码齿,配合电感涡流接近传感器来测转速,这种办法的程序51单片机就能跑,成本会低很多,关键是可靠N多倍。

网友:
霍尔传感器,以前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霍尔传感器,以前做的

简单有效,我也用这个

网友:
据说通过采集三相无刷电机绕组端电压,通过简单的电阻电容和比较器组合实现速度检测,不知道有刷电机能不能实现。

网友:
楼主,电机启动,停止瞬间的电压波形有吗? 启停瞬间波形更恐怖

楼主:
TO:    lylatyou 张伯伦
       seaman117
       syuanwang

你们说的都要增加而外的硬件。但可靠性很高,这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是有的待测电机是不要求增加联轴器等部件。直接测量电机的转速。因为待测量的电机好多种。

1.  我现在感觉用电流互感器,直接接到电路中,感应直流电机换向时,换向引起的电流波动,来测量转速,当然电流互感器要能检测到这个信号,之后还有后处理电路。(感觉互感器都是测量交流信号的,如果这么小的变化,不一定可以吧。待测量看看吧。)
2.   再有就是采用像频谱分析那样,做个FFT变换,在频域内分析电机的转速。
     电机换向时,会产生很大的脉冲干扰等,还有电刷加工工艺及电腐蚀等因素引起的不定因素,导致出现的各种不顾虑信号。看了一片老工程师的论文,上面就是用FFT方法测量电机的转速。不过是理论分析,没有写具体电路调试等信息。

TO: xyx2009xyx
     三相无刷电机 可以根据电阻 电容 比较器,做个检波电路,供换向使用。那个是比较规律的。因为没有电刷,就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直流有刷电机就是这么讨厌的一个缺点。哈哈。

谢谢大家。
我有进展,再回报。一起探讨。

楼主:
看到另外一个贴,电机PWM调速会影响到这个测试,
上传一个测试图片,感觉PWM调速后,这个干扰太NB了。
供电7.2V 电池。
调速频率如果没错,应该是30K。

粉色的是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动。
黄色的是电池两端电压波动。

楼主:
To :
     tfdsensor 毛毛虫

启动时 波形我测试过,干扰有平时的 3-4倍干扰大小。

另:
我先声明: 我说要测试的电机 是小功率直流电机,功率在24V以下,50W以内的。
大多还是9-12V的直流电机 和  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2011-06-24):
这个有结果了吗
为什么没有继续更细呢
楼主努力更新
让我们看看结果

楼主(2014-04-11):
to  : xkdwangcs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再继续搞这个问题,停止了。
以后有时间再接着研究吧。

网友:
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