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1 第一次雕刻PCB,总结一下经验

楼主(2011-01-30):
1.雕刻的效果很满意,速度很快。

2.铣边框时F=240,有点高了,担心铣刀会断,
  以后可以在CopperCAM的现用刀具里把切割速度由4改成3,或者再小点。

3.由于对覆铜板板材厚度估计不足,雕刻深了。以后在雕刻之前要进行测量或手动试雕。
  我用的板材:pcb双面覆铜板厚:1.44mm;铜皮一层厚:0.04mm,雕刻设置成了0.1mm,失误啊。

4.从CopperCAM生成的G代码里看到,空行程的F值太高了,F=3000都有,担心失步造成精度下降,
  目前还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空行程的F最大值。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第二批的雕刻机。

楼主:
以前做防尘板时的图:

网友:
还是莫大的机器爽啊:)

网友:
CopperCAM里显示的F值是不准的,MACH3里显示的才是正确的,试想F3000是多少恐怖的数字

楼主:
mach3里确实显示过F3000,看来CopperCam生成G代码后,只有用文本编辑的方式手工修改恐怖的F值了。

楼主:
对刀我用的是Z轴自动对刀,刀尖碰到覆铜板后自停,然后上升20mm,以后会小心的,这个步骤关系重大。以后准备做个标准高度的对刀块。

网友:
楼主做得还可以呀.那孔是你手动钻的吗?不知道能不能雕双面的?

楼主:
孔是自动钻的,雕刻时分三步:
1.上钻头钻孔,孔径都一样,0.8mm的。
2.换V刀加工隔离。
3.换2mm铣刀铣边。
然后撕去不要的铜皮。

如果钻的孔径不一样大,可以单独做钻孔G代码,分别加工。

双面板我还没做,估计没有难度,只要打好定位孔,翻面加工即可,关键是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孔是自动钻的,雕刻时分三步:
1.上钻头钻孔,孔径都一样,0.8mm的。
2.换v刀加工隔离。
3.换2mm铣刀铣边。
然后撕去不要的铜皮。
如果钻的孔径不一样大,可以单独做钻孔g代码,分别加工。
双面板我还没做,估计没有难度,只要打好定位孔,翻面加工即可,关键是定位。

一般在PCB板的下面会垫一块垫板,在PCB上打定位孔时直接打深一点,把垫板上也打两个孔,然后翻面,两个孔插入定位销即可。

网友:
学习了.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
兄弟们先爽,我得等N批后了

网友:
效果真好

网友(2011-08-28):
好羡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