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请教4152通过jtag没法下载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1-01-30):
请教有关4152通过JTAG不能下载代码的问题
我们已经按照要求4152的TEST引脚已经和仿真器的JTAG的TEST引脚相连,测量芯片的电压和和地都正常,但是就是没法正常下载,停留在寻找硬件的界面(此状态下 测量TCK TDI TDO都有信号,电压也正常,但是TMS没有信号,TEST拉低了),然后报错,提示找不到目标硬件。
郁闷了 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个现象,我们用的是USB的仿真器,仿真器能正常对437进行调试的。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JTAG管脚、电源、复位脚的连接,一般如果连接正确,应该没问题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量量信号强弱,好像要2。5v以上才行的

网友:
本坛规矩,自称小女子的要上PP

网友:
坛子里大侠不少,坐等小女子PP。

网友:
莫有用过这个型号啊~~~不过LZ的问题我好像没发生过呢~~~

网友:
硬件问题,仔细查查,是不是接地不良

楼主(2011-03-01):
哈哈 谢谢大家
信号都可以,原来我用的IAR默认的是两线下载模式,修改下可以了,这个问题有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