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24C64的型号问题

楼主(2011-01-30):
这几天刚拿出来以前买的5片AT24C64发现上面的激光刻的型号不是24C64而是"ATML U950",而且程序写任一个字节到里面读出来均是FF,如果换成学习板上的AT24C02就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没?谢谢

网友:
可能是时序和地址的问题,我这一段时间在读AT24C16,所碰到的问题大部分是时序和地址的问题。

网友:
24c64和24c02的存储结构不同,程序不能通用。

楼主:
两者不是只有存储空间不同吗?页写入不同,单字节的读写和寻址方式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两者不是只有存储空间不同吗?页写入不同,单字节的读写和寻址方式应该是一样的吧?"

why don't you read the @#%!#@$% datasheet? it has answers to all of your questions.

楼主:
如果我英文有你一半好,我就老实的去看手册了。

网友:
24c0X是8位地址,一页只有0xff个byte 有X页
24c32开始就是16位地址了 一页有0xffff byte
多看datasheet

楼主:
多谢几位,已经搞定,就是16位地址的问题,以后我会多看DS的,谢谢.

网友(2012-11-09):
我也是哪个问题不管怎么写下去读上来都是0xff,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那个at24c02的例子程序,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