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那个SSD1332的 TB上10远的OLED屏,可以用SPI驱动不?

楼主(2011-01-30):
咨询下,那个SSD1332的 TB上10远的OLED屏,可以用SPI驱动不?
看SSD1332手册 是可以的,但这个屏不知道有这功能不?参考了例子,把初始化代码用SPI发送了。没什么反应,现在在家,什么工具都没有·
SPI时钟只有1.5M 看数据手册最大可以支持到4M。

网友:
很多屏,控制器支持spi,但是模块上没有引出spi接口

楼主:
这个SSD1332 的SPI接口 在D0-D8上,应该可以用的,选择的总线的BS1,BS2 也引出来,怎么看都可以用的·

网友:
哈,这个屏买好久了,没做板一直没试,期待LZ的结果。
我看了下 资料,BS0没有引出,在任何模式下BS0都是0,不知还设置这个脚干什么。

楼主:
今天实验了下,加了断点调试,结果屏幕有反应了,花屏,最后是刷的红色数据,看起来应该对的
可是最后加了延时,又不行了,在断点调试,屏幕也没反映了,晕,不是坏了吧?
用的是LPC1114 ,它的SPI真是奇怪,以前用示波器看过,波形觉得很差·
谁有LPC1114的SPI 参考程序,我用的ZLG的,觉得波形很奇诡的说

楼主:
莫名其妙的又好了,觉得LPC1114的SPI,比较诡异·不过至少这个OLED是可以使用SPI的

网友(2011-04-12):
lz可以贴一下你SPI驱动这个OLED的代码吗

网友(2012-09-27):
求SPI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