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想测试稳定性,都需要做哪些实验??

楼主(2011-01-30):
不计成本的情况下,不是为了取证,仅仅为了自己确定自己产品的可靠性?

按键,持续按下,上十万次的按下吧,看看坏不坏。

机械部分,持续的活动,看看能坚持工作多少时间?

温升,高温条件下,测试是否正常工作?

震动

还有什么呢?

网友:
雷击,电火花干扰,强电场强磁场,高湿,短路,开路,加速度,原子辐射,供电不稳,同频干扰,敲锣打鼓。

网友:
看把你吓的

  你的哪个项目

  主要就2个  温度和电压的问题

  温度好解决

  电压就花样百出了

  话说你要是没这类经验弟一次搞~~~~~很容易痛的~~~ 哈哈

网友:
1、先按照各个部件的失效率,估算整机故障率。这一步可以评估出整机工作的年限,检查出自己设计中器件规格的问题。
2、进入温箱批量老化实验。淘汰掉有问题的机器。

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要想保证可靠性,就要保证设计质量,保证器件质量,保证每一个环节的材料,其寿命、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进入温箱批量老化实验。淘汰掉有问题的机器。

温箱老化?是全部都进去淘汰,还是抽检???

温箱老化会影响寿命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雷击,电火花干扰,强电场强磁场,高湿,短路,开路,加速度,原子辐射,供电不稳,同频干扰,敲锣打鼓。

老化、振动、盐雾、EMC等

目前这些了,还有那些呢?

网友:
找标准研究一下吧.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