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两端电压补偿,如何取得相对稳定的电压给电源sense端(电源的电压反馈端)?有何

楼主(2011-01-31):
一个12V,20A直流有刷电机,因为供电导线,分流电阻H桥等原因,导致电机两端供电电压很难恒定到12V,
现在想法是将电源的sense(反馈检测端),接到电机两端,目的是让电源输出电压自动补偿。
问题来了:电机两端在启动和停止瞬间都会有冲击,正反转时电压反向
为解决电压反向可以用个整流桥,可是电机自感电压咋办?请教大牛

网友:
直流电机电压很定转速也不恒定(随负载),你至少应是电流反馈或是转速反馈.电压反馈没意义

网友:
确实,电机说到底也是一种电流设备,电流才是影响转矩的直接因素,因此做电流控制更实际。

楼主:
这里的要求电压恒定是一个稳定测试硬指标。在电压恒定下讨论负载和电流。
要求电压12.0V到12.2V范围;这个范围没有补偿不行滴,H桥的两个固态继电器压降就是1V,这个压降随电流非线性变化

楼主:
自己顶顶看, 有这么干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