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相关FPGA与USB内容,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1-01-31):
问题:
1、晶振、与晶体之间在这里有区别,应该如何用?
2、FPGA与USB的配置
3、CLOCK?CY7C68013与FPGA的时钟如何做?第一次,很迷茫。
4、AD到FPGA用否阻抗匹配?
5、CY7c68013和FPGA的中断Pin如何配置如何用?
祝大家春节快乐,兔年发财!

网友:
晶振全称为晶体振荡器,
石英晶体振荡器是一种高精度和高稳定度的振荡器,被广泛应用于彩电、计算机、遥控器等各类振荡电路中,以及通信系统中用于频率发生器、为数据处理设备产生时钟信号和为特定系统提供基准信号。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将石英晶体振荡器分为4类:普通晶体振荡(SPXO),电压控制式晶体振荡器(VCXO),温度补偿式晶体振荡(TCXO),恒温控制式晶体振荡(OCXO)。目前发展中的还有数字补偿式晶体损振荡(DCXO)微机补偿晶体振荡器(MCXO)等等。
 石英晶体振荡器是利用石英晶体(二氧化硅的结晶体)的压电效应制成的一种谐振器件,它的基本构成大致是:从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简称为晶片,它可以是正方形、矩形或圆形等),在它的两个对应面上涂敷银层作为电极,在每个电极上各焊一根引线接到管脚 上,再加上封装外壳就构成了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为石英晶体或晶体、晶振;而在封装内部添加IC组成振荡电路的晶体元件称为晶体振荡器。其产品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料封装的。

晶体即是内部质点在三维空间呈周期性重复排列的固体。

百度上查的;

FPGA与USB的配置
FPGA的配置,好像说FPGA是基于sram是易失性的掉电什么多没有了所以要有块存数据的东西在FPGA一上电的时候他自动加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么理解吧,fpga相当于一块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一掉电里面的数据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sram里面的数据线放在一块e2prom上,通电的时候把e2prom里面的数据读到sram里面去,就是到fpga里面去,e2prom里面的数据就是fpga的配置数据,fpga的配置就是要外接一块配置芯片/存储器, 也有fpga内部就有这些存配置数据的东西,所以就不需要外扩了。也有的fpga是相当与rom一样只能写一次,以后也改不来了了,航天用的吧,反正是那本书上看的。
cy7c68013 这个以前看过,也搞不清楚怎么用,也不自动怎么回事,好像里面有个单片机,厂家有开发包,我以前开过,就是像用单片机实现USB协议的功能,有人说里面提供的代码基本不用改什么的吧,他们多说什么usb的固件什么的,就是说这个程序生成的下载文件吧,下到24cxx里面去。好像网上说可以不用里面的单片机,就工作在什么的FIFO模式下,就不用那个单片机实现USB协议,就是用FIFO直接和FPGA传数据什么的。

CLOCK?CY7C68013与FPGA的时钟如何做?第一次,很迷茫。

CY7C68013的晶振网上看到的是接的24M的,里面有个锁相环倍频20倍到480M,就是USB FULL SPEED?里面的51可以工作在12/24/48M。这个芯片有个IFCLK这么接?PDF是怎么写的,属性是I/O
Interface Clock, used for synchronously clocking data into or out
of the slave FIFOs. IFCLK also serves as a timing reference for all
slave FIFO control signals and GPIF. When internal clocking,
IFCONFIG.7 = 1, is used the IFCLK pin can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30/48 MHz by bits IFCONFIG.5 and IFCONFIG.6. IFCLK
may be inverted, whether internally or externally sourced, by
setting the bit
IFCONFIG.4 =1.

FPGA的时钟,有时钟输入,一般就是晶振输入,这些晶振的方波输出脚一般多是接在fpga的全局时钟输入脚上,这样的好处就是时钟偏移小/or 忽略不计?
时钟输出,一般比如接50M时钟,经过PLL ,DLL 后别如产生100M的信号,这个100M的信号可以由专门引脚输出,或吧这个100M的信号给内部的时序电路用。

AD到FPGA用否阻抗匹配?

啥意思?好像很多高速AD的输出口,比如8位的,D0-D7每个上多串一点电阻,如入33R,22R之类的,你说的是这个吧。

我知道的多全盘托出了,在具体的你要自己查查,问问人了。

楼主:
今天买了两本书,这两天在琢磨下。谢谢楼上。祝新年好运相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多少认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