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搬新房了 却发现原来电工做的网线有问题,想建一个无线网,不知道200以内有什么无线

楼主(2011-01-31):
新楼有7层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我打算把无线路由放在4楼,也就是中间,每楼要穿过2层承重墙,能保证这栋楼大部分有无线网覆盖吗? 我想买D-Link 友讯 DIR-615L蓝色 802.11N 300M无线路由器 http://www.newegg.com.cn/Product/33-c01-243.htm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太可能。最好是每层都有个桥接的设备,比如我见过的学校的大楼就是每层一个AP,但依然不能保证在穿越2堵混凝土墙后能连上。

网友:
只要线还在,重新压头就行了,实在不行重新穿线,不至于没有走线管吧

网友:
买电力猫把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上平面图  作一下分析先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使用馈线连接到其他楼层,再安装全向天线来解决。

网友:
最好是加个中继,放外面,能两边接驳的
没有的,用信号放大器吧,AP的功率都很弱的;但墙还多都是没效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一般使用馈线连接到其他楼层,再安装全向天线来解决。

胡来 馈线 一米要多少线  长的馈线你要上多粗的才能保证低线损  馈线的价格远远高于设备

  其实网线还是有救的   1.至少要保证有 2对双绞线是通的
                       之后下边的花样就能玩了

                       A. 网卡设置成 10M 全双半频工作模式 (可以运行在比较差的网线环境下,正常的上网看网页上QQ是没问题了,就是在局域网内容传文件速度只在1.2M 以下 呵呵)
                       B. 减少接触电阻,不要原带的垃圾面板,更换成AMP的面板,另一头交换机的哪边直接作成水晶头进交换机。

                       C. 一定要确认 网线的  12 是一对线  3和6是一对线 (成一对双绞线,这样才起到设计上的抗干扰)

                          按直通线的作法 EET 686B标准  1  2  3  4  5  6  7  8
                                                       橙 橙 绿 蓝 蓝 绿 棕 棕
                                                       白    白    白    白

                          原本因当是 12 34  56  78 各成一对双绞线
                          可惜 网络接口这边 的 弟二组接口作在了 3 和 6 针脚上 这样如果 4和6(水晶头)不对换双绞的导线就起不到双绞的作用

                          还有一点~~~拿个磁铁或强力磁铁你吸一下你的网线如果~~~吸不动或只是微微 有力哪上边的花样还有得搞
如果吸得牢的~~~~叫工程商赔钱把~~  只好改用无线了

网友:
实在只能用一个无线路由的话,考虑更换高增益的全向天线,不过,这样可能造价不比多个AP+有线路由来的便宜
另,如果楼上有交换机,那么有线路由可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一般使用馈线连接到其他楼层,再安装全向天线来解决。
胡来 馈线 一米要多少线  长的馈线你要上多粗的才能保证低线损  馈线的价格远远高于设备

  其实网线还是有救的   1.至少要保证有 2对双绞线是通的
                       之后下边的花样就能玩了
                       a. 网卡设置成 10m 全双半频工作模式 (可以运行在比较差的网线环境下,正常的上网看网页上qq是没问题了,就是在局域网内容传文件速度只在1.2m 以下 呵呵)
                       b. 减少接触电阻,不要原带的垃圾面板,更换成amp的面板,另一头交换机的哪......

不是胡来,我原公司就是系统集成公司,实施过的项目都强的,这种方案早就实施过。

网友:
按直通线的作法 EET 686B标准  1  2  3  4  5  6  7  8
                                                       橙 橙 绿 蓝 蓝 绿 棕 棕
                                                       白    白    白    白

纠正一下 这个叫568B标准,当你笔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一般使用馈线连接到其他楼层,再安装全向天线来解决。
不是胡来,我原公司就是系统集成公司,实施过的项目都强的,这种方案早就实施过。

你先回答 要用多粗的馈线   和这么粗的馈线每米多少钱  你要不你直接报出工程造价

  我也作过些系统集成的单子  在 100W~300W 左右为主  也有个别 1000W 以上的单子

  我评估这个7层楼使用 2~3个54M无线路由进行信号覆盖 设备成本在 500块以内

  不知~~~ 你的 馈线网方案 其中一个节点 5000块一个能解决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情况,一般使用馈线连接到其他楼层,再安装全向天线来解决。
不是胡来,我原公司就是系统集成公司,实施过的项目都强的,这种方案早就实施过。
你先回答 要用多粗的馈线   和这么粗的馈线每米多少钱  你要不你直接报出工程造价

  我也作过些系统集成的单子  在 100w~300w 左右为主  也有个别 1000w 以上的单子

  我评估这个7层楼使用 2~3个54m无线路由进行信号覆盖 设备......

这点是没看清楼主的200元限制。

网友:
请楼主使用交换机,将网线的头分别分到2、4、6层。

再用3个无线路由器当作无线交换机用,设置方法在百度上搜,不难。

无线路由器穿透力最强的是三根天线的LP-LINK

网友:
去淘宝买个放大器。搜2.4g功放就行,大概300左右,比较强劲。我工作中用到一个,信号放大好几倍。对了,是2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