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业余无线电对编码和调制方式有什么限制?

楼主(2011-01-31):
如题,如编码可否用格雷码,卷积码啊这些?
调制可否用qam,×psk,

对带宽占用有什么限制?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是“业余”无线电,你整的这些是“专业”无线电鸟~~

网友:
这个估计得咨询下无委了

网友:
不同的数字调制方式,产生的信噪比是不同的。带宽也不同。查查书把。

网友:
无协有相关龟腚

http://www.crsa.org.cn/flfg.php

网友(2011-03-21):
带宽一定要窄,越窄越好。只要是公开的协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