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还可以下载1955~2005年pdf版本的《无线电杂志》?

楼主(2011-01-31):
1955~2005年pdf版本的《无线电杂志》大约2年前,网上有些地方可以下载1955~2005年pdf版本的《无线电杂志》。可如今已经难觅踪迹。请问各位大侠:哪里还可以下载?

网友:
中国知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国知网

以前查过好像无线电杂志没有,我倒是有这个光盘就是1.6g容量,而且我是adsl上传很慢

网友:
我有这个的光盘  确实很大

网友:
年后你要是还需要 和我联系我放到我服务器上给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寒假在家,不能登录中国知网。待开学后通过校园网去看看。谢谢大鹏集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所学校的同学,我是天津的,我们可以登录校外访问模式,开代理上知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目前寒假在家,不能登录中国知网。待开学后通过校园网去看看。谢谢大鹏集成!

我的学校在武汉,看到天津二字颇感亲切,那毕竟是我的祖籍所在地呀!

楼主:
感谢ammcu!感谢moto!你们手里的光盘是否就是《无线电》杂志1955~2005合订本光盘?如果是这个的话,在电骡上还可以下载,链接地址如下:
http://www.verycd.com/topics/30866/
以及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15970/
这2个地址,一个是1955~2000合订本,另外一个是1955~2005合订本的修订版。顺便说一下,也想要这个资料的朋友们就请赶快了,免得夜长梦多。我已经将这二个版本各下了一份。目前网上源还比较充足,速度也还行。但可惜的是,全部文章都不是pdf版本的,作为资料搜集已经足够了,但作为收藏总觉得少了许多。老杂志的魅力并非只限于杂志内的文章本身,而是由每期的封面,封底,内部的广告、口号,甚至杂志印刷使用的字体乃至纸张等等看似无关的部分共同承载的一份厚重的历史——1955~2005,整整半个世纪呀!pdf版本的《无线电》杂志的字节数都是比较大的,一期的容量少则数M,多则数十M,与扫描时图像的密度有关,总容量可能高达数G。我真心希望你们手里的光盘就是pdf版的《无线电》,俺在这里先行致谢了。

网友:
以前挂了半年电驴也没下成,楼上怎么下的

网友:
求救中国矿石机论坛有人会发给你的

网友:
我有,怎么传给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下的,就是今年。年后我可以每天供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病急乱投医,我会试试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办法吧,无论如何先谢谢了!

网友:
最新一代无线模块 低功耗、远距离
UTC1212模块是高度集成超低功耗半双工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片上集成嵌入低功耗STM8,采用最新一代高性能射频芯片SX1212。其中SX1212创新的采用高效的循环交织纠检错编码,使抗干扰和灵敏度都大大提高,模块提供了多个频道的选择,可在线修改串口速率,发射功率,射频速率等各种参数,二次开发简单方便,当然也可以通过MCU来设置常规参数,模块电压范围为2.1-3.6V,适合电池供电,和手持设备应用开发,在接收状态仅仅消耗5.5mA,有四种工作模式。在1SEC周期轮询唤醒省电模式(Polling mode)下,接收仅仅消耗不到20uA,理论上一节3.6V/3.6A时的锂亚电池可工作10年以上
基本工作原理:
模块平时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收到数据,就把收到的数据通过UART输出,这时你可以用单片机来个中断接收函数啊,把数据读取存储,
发送数据的时候把要发的数据通过UART送给1212模块,他就自动发送,发送完毕,自动切换到接收模式
功能特点

     (1) 3.3V电压下,最大有效发射功率10dbm(约合10mw);
     (2) 工作频率390-470MHz可设置,适合多节点的跳频通信;
     (3) UART/TTL串行接口(只需连接TXD RXD GND VCC就收发通信)支持
     (4)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bps波特率;
     (5) 低功耗,休眠状态仅为1.5uA,可满足低功耗设备的要求;
     (6) 通信速率、发射功率可软件设置(免费提供上位机配置软件);
     (7) FSK调制,采用高效纠错编码,抗干扰能力强,接收灵敏度高;
     (8) 数据缓冲,支持一次收发数据包长达高达256字节;
     (9) 模块采用DIP-2.54mm间距接口,即插即用,便于嵌入式应用;
配我们公司的8.5cm(2.5dbi增益)棒状天线,实测500米以内稳定传输,700米仍有信号,如配更高增益(一般5dbi以上,但体积大)天线可达1000米以上,而普通NRF905、CC1101的通信距离在200米左右,而且接收电流都在20mA 左右!
详细介绍网站:http://www.rfinchina.com/product.aspx?pid=89
网购连接:
STM8+SX1212+5.2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8806322
STM8+SX1212+8.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STM8+SX1212+2.5CM天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99297932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行业应用
     物流跟踪、仓库巡检、电子标签等
     替代232、485进行无线数据通信
     工业仪器仪表无线数据采集和控制
     AMR(水、电、煤气)三表自动抄表
     住宅与建筑物(智能家居)控制
     机器人控制、电子消费类产品无线遥控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无线传感器网络

相关文档下载

楼主(2011-03-03):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病急乱投医,我会试试的。谢谢!

感谢xuxi2009!我在矿石收音机论坛中已经下载了。从1957~1988基本上都有。目前仅差1955年,1956年全年,1958年第5期,1963年第9期,总共2年零2期,矿石收音机论坛中也没有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看来若要功德圆满还得耐心等待和四处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