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模拟信号隔离求助 芯片还是分离器件?

楼主(2011-01-31):
最近做个东西 标准要求模拟信号隔离 类似于高压电信号采样 信号频率20KHZ  幅度2MV--8V VPP双极性信号 增益误差1%以内 中点为0 看了下资料 TI的ISO系列好贵啊。。。模拟光耦方案也看了一下 好像精度差了点  有没有做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通道很多 成本比较敏感 另外怕买到的ISO是假的。。。多谢了

网友:
avago也有模拟光耦
adi也有模拟光耦,隔离adc

模拟隔离芯片都很贵

用变压器吧

楼主:
变压器。。。。频率太低的时候能起作用么

网友:
我公司专业生产模拟量隔离器,安全栅,电量(电流,电压)变送器,温度,压力,流量仪表.

网友:
可以考虑在数字端做隔离
比如ADC和CPU之间,或CPU与通讯接口之间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把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通过光耦传输到次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把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通过光耦传输到次级?

V-F转换做到1%精度有难度吧,而且还是20kHz的信号带宽……

网友:
咕唧霖说的那个线性光耦可以考虑试试哈,就是那个增益误差比较烦人,不过后面做矫正就是

楼主:
线性光耦的增益误差。。。。。离散的。。。。悲催啊

网友:
高压电信号采样 信号频率20KHZ  幅度2MV--8V VPP双极性信号
幅度2MV,用光藕?

首先先解决高压绝缘、分压和相位延迟,然后用双差分电路。或者用电压互感器。
难点在2MV。

网友:
用ADum和ISO或Si84xx系列都Ok,也不贵,要精度高,成本总要高点嘛
ADC与MCU隔离,这样可以保证精度,光耦用着不快,线多了也麻烦

楼主:
我说的类似高压电信号采集 是说产品要求 2KV的电气隔离。。。。 是这个意思  不可能从AD进行隔离  模拟前端太贵了。。。。。要烧还是从信号输入级烧 比较便宜-_-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性光耦的增益误差。。。。。离散的。。。。悲催啊

不知你所说的离散是什么意思,HCNR200是孪生光耦,线性度匹配很好,增益误差可外部校正。
Agilent E3644电源就是用HCNR200做两路隔离输出的电压跟随,精度指标是0.2%。

网友:
2mv
8V
差4000倍啊。好宽的动态范围。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每个光耦的增益误差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如果我做很多通道的话 每个通道都要单独做增益校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看HNCR201-050Ed 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

网友:
可以直接买隔离模块。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要求8通道模拟信号采集,还必须相互隔离。

最后直接买的隔离模块,精度0.1%。

只是成本有点高,8个小模块,每个100元。

网友:
【楼主位】 gerbe
积分:48
派别:
来自:
  最近做个东西 标准要求模拟信号隔离 类似于高压电信号采样 信号频率20KHZ  幅度2MV--8V VPP双极性信号 增益误差1%以内 中点为0 看了下资料 TI的ISO系列好贵啊。。。模拟光耦方案也看了一下 好像精度差了点  有没有做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通道很多 成本比较敏感 另外怕买到的ISO是假的。。。多谢了

【12楼】 gerbe

我说的类似高压电信号采集 是说产品要求 2KV的电气隔离。。。。 是这个意思  不可能从AD进行隔离  模拟前端太贵了。。。。。要烧还是从信号输入级烧 比较便宜-_-

*********************************************************
【楼主位】信号频率20KHZ  幅度2MV--8V
【12楼】是说产品要求 2KV的电气隔离

楼主有点游戏人生了吧?

人品该打几分?

估计又是哪个半通不通的小老板,舍不得请技术人员,来此吊鱼。

搞技术的有一定逻辑性,菜鸟有一定程度的谦虚;
这类人先有发考卷的架势,再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非逻辑性的赖皮,它们是没有道德底线的。

楼主:
??我人品咋了? ls的我没看明白

年后开工ISO和光耦两种方案。。。。。时间出真知吗!
18楼的兄弟用的模块是中发柜台的那种么 0.1%这么高 过年了买几个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每个光耦的增益误差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如果我做很多通道的话 每个通道都要单独做增益校正吧

独立校正那是必须的,又想便宜又想省事那未免太贪心了。反正几块钱一个线性光耦加校正的人工成本和100块一个的免调试隔离模块两个方案,你自己衡量了。

网友:
100元能做0.1%的模块,如果是真的,应该说很超值了。
gzhuli的帖子不顶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人品咋了? ls的我没看明白
年后开工iso和光耦两种方案。。。。。时间出真知吗!
18楼的兄弟用的模块是中发柜台的那种么 0.1%这么高 过年了买几个看看

回复 网友D:
100元能做0.1%的模块,如果是真的,应该说很超值了。
gzhuli的帖子不顶不行

我没去中发找过隔离模块,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如果需要把联系方式发给我,我让厂家给你联系,他们应该能给我点提成吧?呵呵

电源、输入信号、输出信号,3000VDC的三隔离;
精度等级:0.1级;
非线性度<0.1%。
新的模块频率响应能到100KHz,应该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这些模块我们产品上用过多种,数量也很多,稳定性很好。

网友(2013-10-2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人品咋了? ls的我没看明白
年后开工iso和光耦两种方案。。。。。时间出真知吗! ...

WillFeng:
  能给一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数字隔离吧,再说 模拟光耦 1%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