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侠下载以及编程xilinx片子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1-02-01):
大家好,我是个xilinx的新手。前段时间从xilinx官方那边得到了一块Spartan-3AN 单板。
问题一:板子上面的芯片是XC3S700AN,然后我查了资料,说这个板子是内带flash的,就是说不需要通过SPI接口外部扩展Flash,是这样吗??我只要用ISE编译代码,生成的bit文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是吗??
问题二:然后我看到板子上还直接焊接着M25P16这个flash。是不是用来当外部flash用?那么用外部flash的时候,内部Flash就失效了,好比主芯片变成了XC3S700A+M25P16,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好像M25P16下载的代码是mcs文件,这个文件我怎么生成?我好像ISE编译后只有bit文件啊??

网友:
M25P16当配置芯片,ISE生成的文件通过ISE iMPACT 里的PROM File Formatter 转一下就行了.(我去年搞过一次,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试试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ISE生成的bit文件通过PROM File Format转成bit与mcs这两个文件??

网友:
是的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3AN从哪里启动,取决于三个Mode引脚的电平,而不管是否挂了外部Flash
即使从外部Flash启动,其内部Flash仍然是可用的,可以通过SPI_ACCESS模块来访问

楼主:
那意思就是说,代码我还是按照老样子写,编译也是老样子编译。只是到最后,编译成功之后,根据flash的配置情况,生成相应的下载文件而已,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
用内部的话直接用.bit就行

网友:
对的,选择片内还是片外作为配置ROM,取决于你M0、M1、M2的设置。

用内部的话,直接用.bit文件通过JTAG方式下载就可以。
你选了spartan 3AN的型号,iMPACT下载时候你就会看到编程FPGA、编程FLASH还是两个都写的选项。

另外,ISE编译生成的bit文件可以用iMPACT转成MCS文件,你看下ISE图像界面的导航栏,最下面一项战开后就有
Generate Target PROM/ACE File一项。

另外,bit文件和二进制的bin文件非常接近,只是前面多了几十个字节的头,自己都可以裁减掉,我以前就这样做过。
由bin转换成MCS也是标准的方法,有很多软件都可以做,呵呵。

楼主:
那是不是说,在Spartan-3AN里,包括bitstreams与User datas。bitstreams是存在于FPGA内部的,User datas是存在于Flash内的。然后编程的时候,编程FPGA就是编写bitstreams,编程FPGA与FLASH就是bitstreams与User datas都被编写。如果我写的代码编译结果,没有User datas,那么不管是编程FPGA,还是编程FPGA与FLASH,效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Spartan-3AN里面,所有数据都是存在Flash中的,包括配置位流和一切其它数据
“Program FPGA only”是只配置FPGA,掉电后就没了的

楼主折腾这些问题N久了,请明确:
Spartan-3AN本质上是两块芯片,一块Spartan-3A,一块AT45DBxxxD,封装在一个壳里面的
Spartan-3A没有任何非易失储存器,它需要从其它东西中获得配置位流
无论你写任何的HDL,原理图,状态机,不会产一点点何配置位流以外的东西
对于FPGA来说,配置位流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
对Spartan-3AN的烧写,有两种模式,“Program Flash and Load FPGA”“Program FPGA only”
前者的过程是,先下载一个烧写固件到FPGA,通过该固件,把位流写进Flash中,再Reboot FPGA
后者是下载位流到FPGA的SRAM,这个是易失性的,断电或Reboot就没了
user data只是Flash的剩余空间,这些空间除非你专门去访问,不会有任何人对其进行任何操作
包括ISE和Impact,都永远不会使用该空间,也根本没有操作user data的命令或选项
这些空间也和FPGA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在一块独立的Flash芯片内的空闲区域
如果楼主还不能理解的话,自己动手试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再次感谢无机酸大哥,经过我刚才的实验,得出结果:生成的bit文件,Program FPGA only之后,结果就是实验板按照我要求的程序运行了。但是一旦断电,再上次,程序又回到了Program FPGA only之前配置的bitstreams的程序了;
但是Program Flash and Load FPGA之后,就按照我最新的代码运行了,断电后再上电,程序还是我最新的,这说明已经烧写成功。
再次多谢无机酸大哥。对于外部FLASH的,暂时先不去考虑了,因为我手上的板子就是3AN的,呵呵

网友:
还有在得到最终版本前,请不要 "Spartan-3AN" 的片子“烧死了”,

--“data lockdown”   这项就莫要选了

网友A(2012-05-15):
无机酸  为什么 设置了lockdown 和 protect  还是可以读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机酸  为什么 设置了lockdown 和 protect  还是可以读出来呢

因为lockdown是锁定数据不可改变,而不是不可读
protect是在位流加载之后才有用的,但我完全可以让FPGA加载另一个没有保护的位流
S3AN的防copy策略不是靠抗读出来实现的,这玩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低成本的读出,想认真了解S3AN的防copy策略请阅读X的whitepaper

网友A:
谢谢  但是不至于   这样简单的读出来之后  还可以被继续下载到另外的板上正确的运行起来吧

网友:
自己后来摸索的xilinx的FPGA    相当于自学了  这种问题   自己玩玩 没什么事情   商业应用的话   岂不是太赤裸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但是不至于   这样简单的读出来之后  还可以被继续下载到另外的板上正确的运行起来吧 ...

那要看你设计了,不做保护的话可以

网友:
像个U盘一样  到处用哦

网友:
>> 还可以被继续下载到另外的板上正确的运行起来吧
两个芯片有个地方不同 -- DNA
首先读取 DNA 通过一个算法生成一个数据, 保存再某处
上电后生成数据, 与保存的比较, 就知道是否是copy了

要是算法不能从bit文件找到, 那么应该比较安全了 ( debit  ? )

网友:
Debit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ulogic.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