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张雕刻的电路板

楼主(2011-02-01):
第一张,用amoke的0.1的雕刻刀雕的,怕断刀,f=60,效果很给力。其实我拍的不好,肉眼看很整齐

第二张用自己的30度三棱刀雕,f=300,有点小瑕疵,基本满意

网友:
线间距太小的话,容易被雕刻中掉落的铜屑短路或者造成漏电,或者雕刻完毕,用细砂纸打磨时产生的铜屑短路,最好雕完或者打磨完毕后赶紧用牙刷清理干净,涂抹助焊剂覆盖保护

网友:
像这种板子0.3以上的刀就行,一是不容易断刀,二是线间距大不易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间距太小的话,容易被雕刻中掉落的铜屑短路或者造成漏电,或者雕刻完毕,用细砂纸打磨时产生的铜屑短路,最好雕完或者打磨完毕后赶紧用牙刷清理干净,涂抹助焊剂覆盖保护

是的,我以前在焊接之前都要用万用表量通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这种板子0.3以上的刀就行,一是不容易断刀,二是线间距大不易短路。

外围走线很宽裕,只是芯片的脚,用太宽的刀的话留下的焊盘面积太小了,好几次都把焊盘上的铜皮焊掉下来~~

我准备做个软件,自动生成两组刀路,一组雕外围,用宽口刀快雕,一组雕贴片脚,用小刀精雕

网友:
我乍一看以为是电话卡了~~~

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像这种板子0.3以上的刀就行,一是不容易断刀,二是线间距大不易短路。
外围走线很宽裕,只是芯片的脚,用太宽的刀的话留下的焊盘面积太小了,好几次都把焊盘上的铜皮焊掉下来~~
我准备做个软件,自动生成两组刀路,一组雕外围,用宽口刀快雕,一组雕贴片脚,用小刀精雕
你能做出一个pcb文件生产刀路的文件的软件吗? coppercam 的缺陷太多了。

直接从pcb产生刀路功能太复杂了,我的目的是编一个适合自己需要的软件。

首先我的要求是刀路简介,毕竟只是自己做实验,只要把电路隔开就行,不要求区域清除
其次刀路效率要高,我以前用acrcam发现生产的刀路老是一会儿跑到这里雕两刀一会儿跑到哪里雕两刀。这个要避免。

受村长启发可以通过pcb->dxf->刀路

其实我已经编了一个dxf转刀路的软件,跟村长的区别是,我能合并同一条直线的,能进行简单查错,能线路排序,优化刀路顺序。但是只支持直线和45度走线。

后来我发现autocad有一个overkill功能,可以合并相似线路,删除重复线路。我想有空改下软件,加入对任意角度线路的支持。弱化合并和差错,保留排序。

网友:
强人啊.先支持你们先..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