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B6560上电顺序电路。

楼主(2011-02-01):
TB6560 DATASHEET里有段话:
Turn on VDD. Then, when the VDD voltage has stabilized, turn on VMA/B.
Hold the control input pins Low while turning on VDD and VMA/B.
(All the control input pins are internally pulled down.)
After VDD and VMA/B completely stabilizes at the rated voltages, the RESET and ENABLE pins can be
set High. If this sequence is not properly followed, the IC may not operate correctly, or the IC and the
peripheral parts may be damaged.

大概意思是上电先上5V,再上VMA/B电压,5V和VMA/B上电时各输入引脚应该是低电平(网上找到的原理图大部分输入口常态置高),全部输入口芯片内部有下拉电阻。
在VDD和VMA/B电压稳定后,复位和使能引脚才能置高。如果这个上电顺序不正确,该芯片可能无法正常运行,或者会损坏芯片。

我在论坛里搜到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8811&bbs_page_no=198&bbs_id=1000
先感谢仙猫提供的思路

改动后我画的图:

问一下:
1、R5、R9阻值有没有问题?
2、当没有R9时,用公式:延时时间= -R*C*ln((E-V)/E) 算出9014基极从0V上升到0.6V的时间是1.28MS,现在有了R9,延时时间怎么确定?
3、复位脚用的是10K 10uF延时电路,这个电路能保证VMA/B上电时间比复位端早吗?

我用的VBB大概34V

PMOS DATASHEETourdev_614449HTNHX7.rar(文件大小:78K) (原文件名:IRF9540.rar)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我烧3个芯片了,,兄弟一路走好啊!!小心

网友(2012-01-03):
看了数据手册,看到IC内部有带下拉的100K电阻,想问下是否外围的电路就可不用了!个人见解!忘赐教!

网友:
没烧啊!我自己画得板子,做了六个都没问题啊!开始是发现各个板子的参数不一致,有的震动很大,后来发现是光耦没加滤波电容所致,烧机很长时间,没问题!

网友(2012-06-29):
还是直接加个单片机+继电器来的省心

网友A(2013-01-09):
朋友你好,

  我现在正在尝试做TB6560的控制板,看到你的帖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1.R9的值是不是取的太大了?因为VCC=5V,r9,r5相同,则三极管be结分压到2.5V,是不是有些高了?长期使用晶体管会不会损坏?
2.D1的作用是产生-15VGS电压供P-mos管导通,但r3,r4的分压作用会不会使D1的作用失效呢?(PS: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去掉r4)。

如果你能回复我的问题,不胜感谢!

网友:
这么复杂吗? 记号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

  我现在正在尝试做TB6560的控制板,看到你的帖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这个图我是网上找的,电阻参数我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另外,仔细看教科书可以发现,BE级电压不是电阻分压决定的,是BE结二极管的压降约0.6V。再用这个0.6V除以电阻得出电阻上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是网上找的,电阻参数我也没有自己的想法。
另外,仔细看教科书可以发现,BE级电压不是电阻分压 ...

多谢。我已经做出来了,不过没用这个图,我用555做的,一个单稳触发器即可。555芯片几乎所有搞电的人都有,取材容易,呵呵。

网友(2014-09-14):
VCC先上电
VMAB再上电
RST最后拉高
实测VCC VMAB同时上电,RST最后上电也没事
TB6560烧出的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