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下这个maxon电机的齿轮箱

楼主(2011-02-01):
电机型号是RE-max 253437,但在maxon的e-shop上查不到这个电机.
现在需要把这个电机的齿轮箱给卸下来,可是半天找不到卸的地方。
图中已经把电机外的铁套给弄下来了
请问大概该从哪里下手把齿轮箱卸下来...
如图:

网友:
把下面的白色纸条撕下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白色纸条那里是编码盘,下面什么也没有

这会儿悲剧了,电源接头被我弄掉了

网友:
可以拧开的,稍用点力。

网友:
谁知道和maxon同档次但供货器短一些的厂家?

网友:
我这边有很多maxon电机,但是波箱是比lz的长一点的,我那种侧面有小螺丝,把螺丝卸了,然后再旋钮电机和波箱(电机和波箱之间还有螺纹连接的), 希望对lz有启示,记忆中我也有lz这种,不过少用,也没拆过,我现在回家了,暂时没法看

网友:
见过的这个尺寸附近的大多数都是直接拧开

楼主:
唉,还是拧不开,两把虎钳每人掐住一把还是不行

网友:
呃,试过反方向拧没?

网友:
仔细找找  可能是对称的2个~4个销  进行固定的

网友:
maxon电机的销子多是铁片卷成的小圆柱,中心有孔,仔细找找,肯定有的。

网友:
就在中间的铁皮卷的圆筒上。

楼主:
唉,还是没拆下来,销子也没找到 @ @

网友:
把齿轮箱的金属端盖拆掉,应能看到3个固定螺丝。

网友:
我拆过好几个maxon电机,销子是拆空心杯转子的,齿轮箱都是用三个螺丝固定,

网友:
行星齿轮箱,拧下来的,可能加了胶,很难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星齿轮箱,拧下来的,可能加了胶,很难拧,

如果是这样~~~能通过 加热来解决~~~只是~~你后边的哪个编码器可就...............

网友:
对了  要不前前后后来几个图看看~~~~门在何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齿轮箱的金属端盖拆掉,应能看到3个固定螺丝。

回复 网友C:
我拆过好几个maxon电机,销子是拆空心杯转子的,齿轮箱都是用三个螺丝固定,

......要不信这个 ~~

网友:
实在不行就像武则天驯马一样,找个大锤来一下子,

网友:
lz要是破坏掉也没所谓的话,把黑色塑料连接处(有大梯形那样的部分)暴力搞掉,我之前搞过长的那种,又锯又钳什么的 很难搞才破坏了,不过不推荐,很容易搞废

网友:
邮寄过来我帮您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