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1版电路的MOS部分,为什么正极接MOS再接0.1R电阻就直接接地了?好像电流不会流

楼主(2011-02-01):
请教下2.1版电路的MOS部分,为什么正极接MOS再接0.1R电阻就直接接地了?好像电流不会流过负载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9212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olg&bbs_id=9999

楼主:
顺便问下,论坛不支持外链?
电路图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9212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olg&bbs_id=9999

网友:
这个“地”不等于电源的负极吧?

网友:
是不是说得2.1版电路中的R42,其左侧的有一个接地符号?
我感觉这个开源的这个图与实物图不一样,这个R42应该是感知电流使用的,但这个接地符号与数字电路的地的符号是一样的,数字地与电源地还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该电路直接对地短路了,哪位有实物的,核实一下实物是如何连接的

我也许学艺不精,那天仿真一下,证明一下是电路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同时也希望作者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地”不等于电源的负极,但这个地与数字电路的地一样,地最后还是要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地”不等于电源的负极,但这个地与数字电路的地一样,地最后还是要连接在一起的

最后是不会连在一起的,也可以这样理解,‘热地’和‘冷地’。

网友:
一般的热地说得是开关电源的初级地,冷地指的是次级地,两个地通过一个安全电容连接。
这个图中的两个地并不是冷热地,生成网络表时,那个地和数字地会是一个节点。

网友:
楼上朋友误解了楼主的意思了,是让楼主更好的理解,用热地(数字地和084的地)冷地(输出的负极)说法,他们之间是不会连在一起的。

网友(2011-09-05):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一般的热地说得是开关电源的初级地,冷地指的是次级地,两个地通过一个安全电容连接。
这个图中的两个地并不是冷热地,生成网络表时,那个地和数字地会是一个节点。

楼上说的对 我想春风哥也不会范这样的错   这个地和他没关系的 他是+-12和VCC的地 你仔细看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