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安捷伦电源2款原理图 Agilent 6023A,6010

楼主(2011-02-01):
上传安捷伦电源2款原理图 Agilent 6023A,6010,里边结构很清晰,虽然我看不懂..太复杂了,如果能把它优点借鉴一下就好了,期待高人讲解电路..

网友:
这个要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谢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不是原理图啊,只是个服务手册。

网友:
原理图在后面

网友:
大功率反激开关电源,也就Agilent这类大厂能搞这玩意,DIY基本上没法弄,没什么好借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功率反激开关电源,也就agilent这类大厂能搞这玩意,diy基本上没法弄,没什么好借鉴的。
为什么大厂才能搞?
这种电源有什么优势?
我手上有三台安捷伦的电源,用起来非常爽。想知道为什么这么爽。

6010A是200V 17A 1200W开关电源,和你手上的线性稳压电源用途不一样。
1KW功率的稳压电源,自然是开关电源效率高,线性的估计都要水冷了,但是精度、纹波、负载调整率这些指标就远比不上线性稳压电源。这个系列的电源着重大功率输出,并不强调精度,调节方式也只是电位器模拟调节,不是数控电源,不过恒压、恒流、恒功率,软启动、过压、欠压、过热、掉电保护全部考虑周全,用起来也是非常爽的。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设计比较复杂,像这种KW级别,输出调节范围0-200V的难度更大,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测试环境,调试时炸管都炸到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功率反激开关电源,也就agilent这类大厂能搞这玩意,diy基本上没法弄,没什么好借鉴的。
为什么大厂才能搞?
这种电源有什么优势?
我手上有三台安捷伦的电源,用起来非常爽。想知道为什么这么爽。
6010a是200v 17a 1200w开关电源,和你手上的线性稳压电源用途不一样。
1kw功率的稳压电源,自然是开关电源效率高,线性的估计都要水冷了,但是精度、纹波、负载调整率这些指标就远比不上线性稳压电源。这个系列的电源着重大功......

还真的是反激电源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功率,还要选择反激结构,不明白其用意,

就算是从效率角度考虑,这个电路跟现代的ZVS全桥结构比也没看出什么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都是停产型号,年代久远了,估计设计时ZVS还不成熟吧。

楼主:
开关电源的后级加线性能减小纹波吗?

网友:
一直想弄电源,还是春风大哥的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朋友维修过山崎的示波器,之前也见识过。炸管,炸电容可是相当的精彩。。。。大功率的晶体管少说都要3-4块钱。。

网友(2011-04-02):
22楼 开关电源的后级加线性能减小纹波吗?
--------------------------------------
纹波问题不大,但是尖峰噪声就很难消除,因为后级的线性电路对低频抑制可以做的很好,但是对高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我晕,这样的文档都可以弄到啊,那有没有频谱分析仪的呢?呵呵。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有没有高精度示波器之类的?

网友(2011-07-30):
不错不错,一直没用过agilent的电源,一直都用国产的

网友:
买Agilent的电源,图纸都送的!

网友(2012-01-11):
很好,虽然不是详细的电路,但从系统这个角度讲得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好,虽然不是详细的电路,但从系统这个角度讲得不错

你到底打开看过没有?这不是详细电路什么才是详细电路?

6010A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在纹波上比不上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2012-02-20):
反击电源确实是不好设计啊

网友:
纵横交错,要看懂还真要花一番功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打不开呢?是不是文件有问题啊

网友:
太吊了,开关电源都不是用的PWM芯片啊

网友(2012-12-06):
学习、参考、借鉴一点皮毛是可以的。别动歪脑筋,伤心、伤神、伤钱!

网友:
有线性的原理图没?

网友(2014-06-21):
虽然开关电源图纸较老,没采用当前常用的专用芯片(可能当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专用芯片),而使用了众多小规模IC和晶体管搭成,其实真正要读懂这些电路原理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功底的。在应用当前各类新型专用芯片构建的电路同时,多看看、回顾分析一些看似复杂的老电路,作为学习基本电路在实际设计中的技巧和灵活应用实例不啻为一份难得的教材。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国外的技术文档。

网友:
安捷伦的原理图必须得支持!

_2014_6_21可惜了,只是个用户手册,没啥特别。。。

网友:
必须的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14-10-24):
楼主好人呀,必须支持一下了!

网友:
大师讲得真给力

网友(2016-04-28):
我的E3645挂了,有人会修, 。。。开机后输出一直升高,直到40V,点击60V输出后,会继续升高到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