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站长一个关于雕刻机用的激光管的光轴调整问题

楼主(2011-02-01):
雕刻机的激光定位激光管发射的激光的光轴如何能保证和激光管外壳以及刻刀的机械轴向完全平行? 我们的产品利用激光反光测量相位 发现激光管最大的问题就是激光和机械外壳的轴向两个轴向不能保持平行 请问雕刻机上这个问题是怎么矫正的 多谢

网友:
我猜 只是保证 下刀点是准确的方法

如果要保证一条线的"高精度"平行/垂直 哪也要有相应的“基准源”才有得搞

一般激光镜投出来的线/点 的 宽/直径 都已经大于 1mm   外加旁边散发出去的~~~~~ 这精度还是不要也把

楼主:
啊 对啊 雕刻机是距离恒定的 只要保证下刀点就行了。。。。。完了  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楼主:
好吧  改求阿莫的激光管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改求阿莫的激光管型号。。。。。

我也很想知道激光管的型号。我的PCB钻想加一个这种对刀装置。

楼主:
订做了一批  光出来都是歪的  每一只都要用胶水调整。。。。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