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外壳,电路板地,天线屏蔽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02-01):
如果金属设备外壳和电路板的地连通,会不会引入干扰——如外部的静电干扰;
如果金属设备外壳和电路板的地不相连,那电路板的无线信号引出线的屏蔽是否也要和电路板的地隔离——这个会不会影响天线信号发射!
或者,是否需要天线屏蔽与金属外壳的连接处进行绝缘隔离。

上面说的自己都觉得有点乱,下面是直接的问题:

前提:一个金属外壳的设备,带无线(2.4G)天线引出线。
关注点:电路板地、金属外壳、天线引出线屏蔽层
关注问题:电路板地-金属外壳;天线引出线屏蔽层-金属外壳;电路板地-天线引出线屏蔽层 应该如何连接或隔离才比较合理?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2011-04-01):
同求关于屏蔽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也觉得问题很大,我们用在功率驱动方面也有一样的疑问。
我初步知道的是,地不能随便铺设,因为虽然说是屏蔽,但是不合理的话,反而会引入更大干扰
然后对于我们用到的大功率设备,MOS管开关会在空间上产生较大辐射,耦合到金属外壳上,电路板的地不应该和金属外壳直接相连,而是应该通过一个103或者104安规电容连在一起,让高频信号能够回流,被滤掉,直流却被隔离开。

网友(2016-09-03):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最近遇到一样的问题, 我要做一个小产品, 有触摸屏、GPRS、GPS、433M无线,CAN接口,RS485接口(其中CAN和RS485使用了隔离芯片)。 金属外壳, 遇到和你一样的的问题了, 这个外壳到底改如何接电路板的GND啊。  无线的接口如果固定在外壳上就直接连上了。  不知道您最后怎么处理的? 希望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