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地讨论一种可行性:给车钥匙牌照->提取钥匙齿的尺寸、生成刀路->CN

楼主(2011-02-02):
如题。http://v.ku6.com/show/gUkjVPcH7Wdue_lB.html

网友:
还有滚动码的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这个只是复制了一个钥匙的外形而已,现在好多车的钥匙上面都有类似RFID的芯片的

网友:
这个真的可以有……

不过现在汽车钥匙据说有磁,就算原样复刻一个也是不能启动的。我那钥匙据说配一个得200

网友:
这个去配钥匙还需要一个买车时钥匙上的编码吧,没那个编码,只能是配个和原钥匙外形一样的而已,启动不了车的吧 。

网友:
it is actually very easy, especially for those keys with proximity sensor.

take two RF transmitters, transmitter A and transmitter B.

take transmitter A close to the person holding the real key. now, transmitter A will pick up the RF transmission from the key. transmitter A will then send that information to transmitter B, which is close to the car.

transmitter B will then transmits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car - to the car, it appears that the real key is near by and it will allow you to unlock the door and start the car.

all it takes are two dumb transmitters to essentially bring the key to the car.

网友:
那个遥控是开门而已,而启动车子还需要钥匙上的一个芯片的 。

网友:
砸了钥匙口直接接上点火线不就得了,其实好多高档车也是搭几棵线就能启动的,就是咱们不知道在哪。

网友:
进得了车门,起码车内存放的物品就不安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砸了钥匙口直接接上点火线不就得了,其实好多高档车也是搭几棵线就能启动的,就是咱们不知道在哪。

  当汽车电脑没到

网友:
其实行车电脑也就是行车时管事,电喷系统大部分是独立的,接上电源就工作的,不稳而已,见过拆的就剩架子的高尔夫试车的照样跑,就是不能上路啊,

网友:
看来门上要装两把锁了,一把机械锁,一把电子锁(RF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行车电脑也就是行车时管事,电喷系统大部分是独立的,接上电源就工作的,不稳而已,见过拆的就剩架子的高尔夫试车的照样跑,就是不能上路啊,

防盗认证不通过   发动机不给油  不给电  呵呵   不要把发动机想得太神奇   就当MCU  控制着一个 电路

网友:
新的一年也来按个手印吧!

网友:
lz要么没车,要么只有十几二十年前的旧车

网友:
现在的车钥匙基本都有无线芯片在里面。

楼主:
其实只是为了提高一下防范意识,钥匙不要随便放

网友:
提醒得好

网友(2011-03-09):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行吧,这个只是复制了一个钥匙的外形而已,现在好多车的钥匙上面都有类似rfid的芯片的

其实那芯片也很简单 买个几十块的读卡器 免驱的 读出编码 然后叫人写 ok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