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己的USB游戏手柄(两轴10键,仿PS手柄)

楼主(2011-02-02):
DIY自己的USB游戏手柄(两轴10键,仿PS手柄)

程序完全使用AVR汇编,编译器为avrasm32.exe
avrproc.exe是自己做的avrasm32.exe的前端预处理,用来解释proc和endp语法及局部标号

参考了AVR309和usbasp相关文档.
修改了InUSB和OutUSB模块,因为优化了NRZI解码和删除填充位及增加填充位,所以速度很快
CRC16使用读表,空间换速度

连接图 (原文件名:MyUSBJoystick.gif)

楼主:
来论坛很久很久很久了,也没啥贡献的,发个自己原创的学习AVR实现USB软核的成绩,一起玩吧。

网友:
过年都放假了,没人看贴了,你这个不错,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不错,喜欢汇编的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除夕夜快乐..

网友:
恭喜发财,mark

网友:
不错,好东东,请问如何扩展成4轴?!

楼主:
连接电脑后的效果图

网友:
如果能扩展成4轴,想仿一个玩玩

网友:
喜见lz的汇编预处理成功

    clr  temp0
    out  dirJOY,temp0 ;输入
    out  DDRD,temp0
    cbi  DDRA,2
    ser  temp0
    out  PORTB,temp0 ;带内部上拉
    ldi  temp0,JOYmask
    sbi  PORTA,2
    out  outJOY,temp0 ;带内部上拉

为什么程序里面有PORTA啊?2313应该没有PORTA的

楼主:
tiny2313有PORTA的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mark!希望同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本人想用个便宜的手柄改造成键盘,打KOF。。不知道哪里有理想的无冲突键盘呢!!!

楼主:
发现1个bug
myjoy.avr第98行:
in    temp0,PIND;B
改成
in    temp0,PINB
则可

网友:
这个能做成键盘么?

楼主:
如果改用键盘的HID,它就是键盘了,不过现在的USB键盘很便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在我的一个小玩意上面的,如果拖着个USb键盘方便的话,我也不用折腾这些了。

主要想达到:
1、开机上电之后,模拟成USB键盘上的4个方向键。
2、在30秒之后,模拟成USB键盘上的4个按键(具体键值我还没有搞清楚)。

整个电路上就只有4个按键而已。所以可以做PCB很小很小,直接粘在小玩意上边就好了。

网友(2011-03-04):
做了一个,好像不能反映电位器其它位置,一下就到两端了。

楼主:
这个是按键轴的,不是电位器轴的啊!
这个来玩家用游戏机的电脑模拟器版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
是的,今天弄明白了,看来得用Mega8才能做出支持电位器的手柄了

网友(2011-04-28):
对这个很有兴趣 但是汇编看不太懂

网友:
我家的跳舞毯线路坏了,等很有空闲的时候,准备用M48学着做一个。

网友(2011-11-15):
先顶了再说!

网友(2012-12-28):
这里也发现了,USB手柄的资料。我可以马上开工了。楼下还有源代码修复啊

网友:
你好,看了你的一篇DIY自己的USB游戏手柄的博文,非常有兴趣,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哈子?要不邮箱,qq说也可以。

网友(2015-01-30):
请教下,能不能改成电位器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