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8051 FFT (128点)音频频谱显示效果(6432点阵)

楼主(2011-02-02):
春节过大年咯,,,,,,恭喜发财。。。。
寒假做了下FFT频谱
献丑了,
STC12C5A60S2@32.768MHZ
采样128点(似乎少了点,所以效果不理想,要是采集512点以上显示前面第2到65点就应该好些,可惜内存和性能都不够)
用的是整数的FFT,用于音乐频谱显示够啦,
希望以后和大家共同努力,,,
,发几个链接吧,,

版本1: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4NTgyNTIw.html
视频后面的声音忘了加上去了,,
版本2: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wMjQwMDM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4Nzc5NTUy.html
感觉好点

其他的,调试过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3NzAyNDU2.html
最丢人20000hz说成2000hz了

代码可能注释的不好,可以问哈,有不足的地方可以指出
顶哦,,,

手机抓拍太差,,具体可以看上面视频。。。

来看看外围
控制板(还有一个调试用的DIP40的开发板就不上了)

自己飞线的48脚的,全部排针引出,可换晶振,,

偏置放大电路

因为这个AD只能采集正电平,所以把整个波形上调2.5v,,采集结果再减去。。。就ok了

顺便放一下 6432写的俄罗斯方块,STC12C5A60S2@11.0592MHZ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5NjEwNzA4.html

楼主:
沙发自己的,,嘎嘎

奇怪 附件看不到,,
我是菜鸟,,,第一次发帖,。。

网友:
想知道偏置电路怎么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单电源运放电路啦,,

以前做放大的时候做的,,图我找找。。
、找到了 前身

不过我在R1和RG分别串了个滑动变阻器,,,,IC用TLC2272CP

网友:
新年第一顶!!!!!! 恭祝楼主及各位坛友新年新气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有LM324和LM358这两种很朴素的运放。。能代替么

网友:
记号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这两种低压性能不咋地,而且是乙类的吧?网上似乎有人直接把音频灌进AD脚 也行,只取一半的波形。。你试试

网友:
记号,以前想做没时间,有空向lz学习

网友:
LZ做得真不错,我以前也做了一个,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干扰比较大,没有音乐输入时(电脑上设置成静音),还是有显示!查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先研究一下LZ的程序!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新手哦,做个记号将来学习。

网友:
这要多大的LED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64x32双色

taobao二手  50大洋
看了下是04年的东西,,,

网友:
LZ强人!Orz!我的12C5A60S2才接11.0592MHZ的晶振,太慢了。

网友:
哈LZ也有块开嵌的板子啊

楼主:
呵呵,上面是功率谱。。改了下,,现在是电压谱,感觉电压普好看些。。。

#include<STC12C5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hannel  0x01
//---------------------------------------------------------------------

sbit  SDA_R=P1^2;
sbit  SDA_R_TOP=P1^3;
sbit  SDA_G=P1^4;
sbit  SDA_G_TOP=P1^5;
sbit  STCP=P1^6;
sbit  SHCP=P1^7;
//----------------------------------------------------------------------------------------------------------------------
//放大128倍后的sin整数表(128)
code char SIN_TAB[128] = {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

//放大128倍后的cos整数表(128)
code char COS_TAB[128] = { 127,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

//采样存储序列表
code char LIST_TAB[128] = { 0, 64, 32, 96, 16, 80, 48, 112,
8, 72, 40, 104, 24, 88, 56, 120,
4, 68, 36, 100, 20, 84, 52, 116,
12, 76, 44, 108, 28, 92, 60, 124,
2, 66, 34, 98, 18, 82, 50, 114,
10, 74, 42, 106, 26, 90, 58, 122,
6, 70, 38, 102, 22, 86, 54, 118,
14, 78, 46, 110, 30, 94, 62, 126,
1, 65, 33, 97, 17, 81, 49, 113,
9, 73, 41, 105, 25, 89, 57, 121,
5, 69, 37, 101, 21, 85, 53, 117,
13, 77, 45, 109, 29, 93, 61, 125,
3, 67, 35, 99, 19, 83, 51, 115,
11, 75, 43, 107, 27, 91, 59, 123,
7, 71, 39, 103, 23, 87, 55, 119,
15, 79, 47, 111, 31, 95, 63, 127
};

uchar COUNT=0,COUNT1=0,ADC_Count=0,LINE=15,G,T;
uchar i,j,k,b,p;
int Temp_Real,Temp_Imag,temp;                // 中间临时变量
uint TEMP1;
int xdata Fft_Real[128];
int xdata Fft_Image[128];               // fft的虚部
uchar xdata LED_TAB2[64];                                //记录 漂浮物 是否需要 停顿一下
uchar xdata LED_TAB[64];                                //记录红色柱状
uchar xdata LED_TAB1[64];                                //记录 漂浮点

void FFT()
{    //uchar X;
    for( i=1; i<=7; i++)                            /* for(1) */
    {
        b=1;
        b <<=(i-1);                                       //碟式运算,用于计算 隔多少行计算 例如 第一极 1和2行计算,,第二级
        for( j=0; j<=b-1; j++)                              /* for (2) */
        {
            p=1;
            p <<= (7-i);
            p = p*j;
            for( k=j; k<128; k=k+2*b)                /* for (3) 基二fft */
            {
                Temp_Real = Fft_Real[k]; Temp_Imag = Fft_Image[k]; temp = Fft_Real[k+b];
                Fft_Real[k] = Fft_Real[k] + ((Fft_Real[k+b]*COS_TAB[p])>>7) + ((Fft_Image[k+b]*SIN_TAB[p])>>7);
                Fft_Image[k] = Fft_Image[k] - ((Fft_Real[k+b]*SIN_TAB[p])>>7) + ((Fft_Image[k+b]*COS_TAB[p])>>7);
                Fft_Real[k+b] = Temp_Real - ((Fft_Real[k+b]*COS_TAB[p])>>7) - ((Fft_Image[k+b]*SIN_TAB[p])>>7);
                Fft_Image[k+b] = Temp_Imag + ((temp*SIN_TAB[p])>>7) - ((Fft_Image[k+b]*COS_TAB[p])>>7);
                // 移位.防止溢出. 结果已经是本值的 1/64
              Fft_Real[k] >>= 1;
                Fft_Image[k] >>= 1;
               Fft_Real[k+b]  >>= 1;
                Fft_Image[k+b]  >>= 1;

            }
        }
    }

         Fft_Real[0]=Fft_Image[0]=0;                  //去掉直流分量
        for(j=0;j<64;j++)
        {
                TEMP1=((((Fft_Real[j]* Fft_Real[j]))+((Fft_Image[j]*Fft_Image[j]))));//求功率
                if(TEMP1<4)TEMP1=0;
                else if(TEMP1<9)TEMP1=1;
                else if(TEMP1<16)TEMP1=2;
                else if(TEMP1<25)TEMP1=3;
                else if(TEMP1<36)TEMP1=4;
                else if(TEMP1<49)TEMP1=5;
                else if(TEMP1<64)TEMP1=6;
                else if(TEMP1<81)TEMP1=7;
                else if(TEMP1<100)TEMP1=8;
                else if(TEMP1<121)TEMP1=9;
                else if(TEMP1<144)TEMP1=10;
                else if(TEMP1<169)TEMP1=11;
                else if(TEMP1<196)TEMP1=12;
                else if(TEMP1<225)TEMP1=13;
                else if(TEMP1<256)TEMP1=14;
                else if(TEMP1<289)TEMP1=15;
                else if(TEMP1<324)TEMP1=16;
                else if(TEMP1<361)TEMP1=17;
                else if(TEMP1<400)TEMP1=18;
                else if(TEMP1<441)TEMP1=19;
                else if(TEMP1<484)TEMP1=20;
                else if(TEMP1<529)TEMP1=21;
                else if(TEMP1<576)TEMP1=22;
                else if(TEMP1<625)TEMP1=23 ;
                else if(TEMP1<676)TEMP1=24;
                else if(TEMP1<729)TEMP1=25;
                else if(TEMP1<784)TEMP1=26;
                else if(TEMP1<841)TEMP1=27;
                else if(TEMP1<900)TEMP1=28;
                else if(TEMP1<961)TEMP1=29;
                else if(TEMP1<1024)TEMP1=30;
                else TEMP1=31;
                if(TEMP1>(LED_TAB[j]))LED_TAB[j]=TEMP1;
                if(TEMP1>(LED_TAB1[j]))
                {   LED_TAB1[j]=TEMP1;
                        LED_TAB2[j]=18;                                                //提顿速度=12
                }
        }
}

void Init()
{

//-----------------------------------------------------------------------------------
     P1ASF = 0x02;                 //0000,0010, 将 P1.1 置成模拟口
     AUXR1 &=0xFB;                 //1111,1011, 令 ADRJ=0
         EADC=1;                                           //AD中断打开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ADC_START | channel;
//-----------------------------------------------------------------------------------
         P2M0=1;
         P0M0=1;
     TMOD=0X12;
         TH0=0x83;                 //20k
         TL0=0x83;
         TH1=0xED;
         TL1=0XC0;
         ET0=1;                                               //定时器0 打开
         TR0=0;                                                      //关闭定时器
         ET1=1;
         TR1=1;
         PT1=0;
         PT0=1;
     IPH=PADCH;
         IP=PADC;                                                  //中断优先级
         EA=1;                                                        //总中断打开
}

void ADC_Finish()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Fft_Real[LIST_TAB[ADC_Count]]=(int)((ADC_RES)<<2)+(ADC_RESL)-512;//-512; //按LIST_TAB表里的顺序,进行存储 采样值,,
          if(ADC_Count<=127)ADC_Count++;
          else {EADC=0;TR0=0;}
}

void LED_Display() interrupt 3                                         //中断一次 显示一行。。。
{
        TH1=0xF3;
         TL1=0X00;
                for        (G=0;G<64;G++)                                                  //往点阵屏填充 一行的 数据
                {
                        if(LED_TAB[G]<=LINE+16)SDA_R_TOP=1;
                        else SDA_R_TOP=0;
                          if(LED_TAB[G]<=LINE)SDA_R=1;
                        else SDA_R=0;

                        if(LED_TAB1[G]==LINE){SDA_G_TOP=1;SDA_G=0;}
                        else if(LED_TAB1[G]==(LINE+16)){SDA_G_TOP=0;SDA_G=1;}
                        else SDA_G=SDA_G_TOP=1;
                        SHCP=1;SHCP=0;
                }
                STCP=1;STCP=0;
                P2=15-LINE;
                if(LINE>0)LINE--;
                else LINE=15;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COUNT++;
   if(COUNT>=64)COUNT=0;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COUNT++;
   if(COUNT>=64)COUNT=0;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柱状递减,
   COUNT++;
   if(COUNT>=64)COUNT=0;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COUNT++;
   if(COUNT>=64)COUNT=0;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COUNT++;
   if(COUNT>=64)COUNT=0;
   if(LED_TAB[COUNT]>0)LED_TAB[COUNT]--;
   COUNT++;
   if(COUNT>=64)COUNT=0;

                                                                                                    //漂浮物递减
   if(LED_TAB2[COUNT1]==0)                                        //判断是否需要停顿
   {
                   if(LED_TAB1[COUNT1]>LED_TAB[COUNT1])LED_TAB1[COUNT1]--;//大于柱状则递减(保持漂浮物在柱状之上)
   }
   else LED_TAB2[COUNT1]--;
   COUNT1++;
   if(LED_TAB2[COUNT1]==0)
   {
                   if(LED_TAB1[COUNT1]>LED_TAB[COUNT1])LED_TAB1[COUNT1]--;
   }
   else LED_TAB2[COUNT1]--;
   COUNT1++;
   if(LED_TAB2[COUNT1]==0)                                        //判断是否需要停顿
   {
                   if(LED_TAB1[COUNT1]>LED_TAB[COUNT1])LED_TAB1[COUNT1]--;//大于柱状则递减(保持漂浮物在柱状之上)
   }
   else LED_TAB2[COUNT1]--;
   COUNT1++;
   if(LED_TAB2[COUNT1]==0)
   {
                   if(LED_TAB1[COUNT1]>LED_TAB[COUNT1])LED_TAB1[COUNT1]--;
   }
   else LED_TAB2[COUNT1]--;
   COUNT1++;
   if(COUNT1>=64)COUNT1=0;
}

void Ad_Control() interrupt 1                                         //控制采样率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ADC_START | channel;         //开始AD采集
}
  //==============================================================================================================
//        *******************                                                           main()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ADC_Count=0;
                TR0=1;
                EADC=1;                                                                           //开启定时器中断0,,开启ADC
                while(ADC_Count<128);
                FFT();
        }
}

网友:
这个做的真的已经很不错了的!楼主钻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64x32双色
taobao二手  50大洋
看了下是04年的东西,,,

漂亮!可以给个店铺链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64x32双色
taobao二手  50大洋
看了下是04年的东西,,,
漂亮!可以给个店铺链接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90159417

网友:
好,物尽其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有个错误
在此更正

   虚部在FFT之前没清0

呵呵,有兴趣的 自己改下哈

网友(2011-03-06):
sbit  SDA_R=P1^2;
sbit  SDA_R_TOP=P1^3;
sbit  SDA_G=P1^4;
sbit  SDA_G_TOP=P1^5;
sbit  STCP=P1^6;
sbit  SHCP=P1^7;

这些led灯表示不同德频率吗

我用了楼主的程序,但发现AD直接接地led灯也一直亮着,请问楼主这对吗??

我只改了一下这些

#define ADC_POWER   (1<<7)
#define ADC_SPEEDHH        (0x03<<5)
#define ADC_START   (1<<3)
#define PADCH       (1<<5)
#define ADC_FLAG    (1<<4)

sbit  SDA_R=P2^2;
sbit  SDA_R_TOP=P2^3;
sbit  SDA_G=P2^4;
sbit  SDA_G_TOP=P2^5;
sbit  STCP=P2^6;
sbit  SHCP=P2^7;

网友:
楼主说下原理吧,程序看得我直头疼!

网友:
俄罗斯方块 灵的

网友:
牛,楼主有米啊,那么大的点阵屏

网友:
楼主给个原理图吧,只看程序看着头疼。另外楼主用的控制板就是 买led带的那块吗?谢谢咯

网友:
楼主程序中的以下4个娈量在STC网站中提供的头文件中并没有包括
ADC_POWER
ADC_START
PADCH
ADC_FLAG

请问楼主是自己修改过头文件吗?能否说下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说下这块led板子的连接方式还有 驱动方法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led灯表示不同德频率吗"

sbit  SDA_R=P1^2;     //下半屏 红色 数据输入
sbit  SDA_R_TOP=P1^3; //上半屏 红色 数据输入
sbit  SDA_G=P1^4;     //。。。。绿色
sbit  SDA_G_TOP=P1^5; //。。。。绿色。。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程序中的以下4个娈量在stc网站中提供的头文件中并没有包括
adc_power
adc_start
padch
adc_flag
请问楼主是自己修改过头文件吗?能否说下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位描述            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初始值=0000,0000      0       0       0       0       0       0       0       0

有的,STC12C5A.H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说下原理吧,程序看得我直头疼!

利用自带AD采样128点,接着进行 FFT,,然后 量化  显示啦

FFT是参考网上的。后来试了下 似乎 64点的FFT更好看,刷新率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给个原理图吧,只看程序看着头疼。另外楼主用的控制板就是 买led带的那块吗?谢谢咯

呵呵,,,,那个控制板就是 那个 51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哦。 试试 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 直接导入你的 fft.c 后还是编译不过哦。头文件我去stc官网上下载好了的。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fft.c...
FFT.C(128): error C202: 'ADC_POWER': undefined identifier
FFT.C(145): error C202: 'PADCH': undefined identifier
FFT.C(152): error C202: 'ADC_FLAG': undefined identifier
FFT.C(181):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83):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85):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87):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89):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91):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93):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195):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02):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04):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08):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10):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14):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16):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20):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22): error C187: not an lvalue
FFT.C(229): error C202: 'ADC_POWER':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功率谱 电压谱……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64x32双色
taobao二手  50大洋
看了下是04年的东西,,,
漂亮!可以给个店铺链接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90159417

LZ可否摸清楚那20个管脚的功用

网友:
哎,新手都排不上的mark

网友:
有时间绝对弄下……
喜欢音乐,更喜欢电子与音乐的融合……

网友(2011-04-11):
我也玩出来了,用的是megawin 的51芯片 ,MA805-64芯片 显示用LM8053 LCD显示。

网友:
牛啊……我才初学的,这个看起来好难……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错嘛,长见识了

网友:
灰常漂亮,感谢楼主开源,让我们菜鸟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再谢!

网友:
楼主  附件下不了哦, 下了只有1。62K解压不了

网友:
读半天程序 正要问虚部是不是要赋特定值呢 楼主就给补上了。

想看懂这个程序 看这里: 刚看完 才似乎有那么稍稍一点明白。 其实还是不明白,反正一大堆数学公式。 倒是程序哪步是干啥的知道了。

http://wenku.baidu.com/view/c4adf385b9d528ea81c779e2.html

网友:
记得2008年我用STC12S5410(RAM=512 FLASH=10K)做了两通道的FFT,ADC=100KHZ当时是A/B通道轮流转换就相当于各50KHZ,
每个通道采样128点,用汇编写的,用汇编的特点进行优化所以实际应用的速度很快,之前也在网络下了一些其它大虾用C语言写FFT,感觉速度太慢不实用(并且RAM512能够双通道采样128点的几乎没有),只好自己用汇编写,不过现在已经不用汇编了(汇编局限太大),已经转战STM32F了……

网友:
运放电路能有具体参数最好

网友(2011-05-22):
继续留记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采样存储序列表是如何计算的,学习学习!

网友:
兄弟,采样存储序列表是如何计算的,期待你的解答,谢谢!

网友:
楼上的各位兄弟们,我到官网上怎么没有找到STC12C5A.H这个头文件啊,可否上传一下,谢过先!!

网友:
等哪天突发奇想的时候,也玩玩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楼主,这些数据怎么来的呀
//放大128倍后的sin整数表(128)
code char SIN_TAB[128] = {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

//放大128倍后的cos整数表(128)
code char COS_TAB[128] = { 127,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
126, -126, -126, -126, -125, -124, -123, -121, -119, -117, -114, -112, -108, -105, -102, -98, -94, -89, -85, -80,
-75, -70, -65, -59, -54, -48, -42, -36, -30, -24, -18, -12, -6,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54, 59, 65, 70,
75, 80, 85, 89, 94, 98, 102, 105, 108, 112, 114, 117, 119, 121, 123, 124, 125, 126, 126 };

//采样存储序列表
code char LIST_TAB[128] = { 0, 64, 32, 96, 16, 80, 48, 112,
8, 72, 40, 104, 24, 88, 56, 120,
4, 68, 36, 100, 20, 84, 52, 116,
12, 76, 44, 108, 28, 92, 60, 124,
2, 66, 34, 98, 18, 82, 50, 114,
10, 74, 42, 106, 26, 90, 58, 122,
6, 70, 38, 102, 22, 86, 54, 118,
14, 78, 46, 110, 30, 94, 62, 126,
1, 65, 33, 97, 17, 81, 49, 113,
9, 73, 41, 105, 25, 89, 57, 121,
5, 69, 37, 101, 21, 85, 53, 117,
13, 77, 45, 109, 29, 93, 61, 125,
3, 67, 35, 99, 19, 83, 51, 115,
11, 75, 43, 107, 27, 91, 59, 123,
7, 71, 39, 103, 23, 87, 55, 119,
15, 79, 47, 111, 31, 95, 63, 127
};

网友:
LZ,请问stc89c52的芯片可以做这个么?
你这是采集的音频的什么信号啊?

我新手额、、、、
谢谢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给分电路图呗。。。。。。。。。。。。。。。。。。。

网友(2013-02-22):
MARK人才辈出啊

网友:
请教LZ这频谱显示范围是多少?每条红柱能看出是多少频率吗?

网友I(2013-04-19):
楼主你很厉害!
想请教一下:
Fft_Real[]和Fft_Image[]存放AD采样数据(这里为了好表述,称这个数据为a)FFT变换后的实部和虚部,
这一行代码 TEMP1=((((Fft_Real[j]* Fft_Real[j]))+((Fft_Image[j]*Fft_Image[j]))));//求功率
按照FFT的理论,TEMP1的值应该是 a 的 (128/2) 倍的平方,
这个TEMP1是音频的功率?它的值范围有多大?
程序中为何用1024的32等分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很厉害!
想请教一下:
Fft_Real[]和Fft_Image[]存放AD采样数据(这里为了好表述,称这个数据为a)FF ...

这个其实 并不能反应真实值大小
只适合观赏的
所以没按照标准的算法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 并不能反应真实值大小  只适合观赏的  所以没按照标准的算法处理‘

谢谢回复~凑字数

网友:
一直想做这个。

网友:
lz牛逼  fft好难呀

网友:
参考下,我想用VFD显示~

网友:
买了一个屏,但还没搞好驱动啊,求大神帮忙啊,,,是在btqx,,,具体啥名忘记了,,还在鼓捣中

网友I:
今天用STM32也做了个,用楼主的显示程序。
STM32 TIM2每隔50us触发AD转换(采样频率20Khz),DMA搬运,采集够64个数据后用DSP库的FFT转换,然后显示。效果不错。
if(TEMP1<4)TEMP1=0;
                else if(TEMP1<9)TEMP1=1;
                else if(TEMP1<16)TEMP1=2;
                else if(TEMP1<25)TEMP1=3;
                else if(TEMP1<36)TEMP1=4;
                else if(TEMP1<49)TEMP1=5;
                else if(TEMP1<64)TEMP1=6;
                else if(TEMP1<81)TEMP1=7;
                else if(TEMP1<100)TEMP1=8;
                else if(TEMP1<121)TEMP1=9;
                else if(TEMP1<144)TEMP1=10;
                else if(TEMP1<169)TEMP1=11;
                else if(TEMP1<196)TEMP1=12;
                else if(TEMP1<225)TEMP1=13;
                else if(TEMP1<256)TEMP1=14;
                else if(TEMP1<289)TEMP1=15;
                else if(TEMP1<324)TEMP1=16;
                else if(TEMP1<361)TEMP1=17;
                else if(TEMP1<400)TEMP1=18;
                else if(TEMP1<441)TEMP1=19;
                else if(TEMP1<484)TEMP1=20;
                else if(TEMP1<529)TEMP1=21;
                else if(TEMP1<576)TEMP1=22;
                else if(TEMP1<625)TEMP1=23 ;
                else if(TEMP1<676)TEMP1=24;
                else if(TEMP1<729)TEMP1=25;
                else if(TEMP1<784)TEMP1=26;
                else if(TEMP1<841)TEMP1=27;
                else if(TEMP1<900)TEMP1=28;
                else if(TEMP1<961)TEMP1=29;
                else if(TEMP1<1024)TEMP1=30;
                else TEMP1=31;

很想知道楼主是根据什么设定这些比较数的,我试着让TEMP1跟1024的32等分做比较,效果真的就没那么好了

网友(2013-05-26):
顶起。已经不是新手级别了

网友:
好棒啊 做的不孬哦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I:
今天用STM32也做了个,用楼主的显示程序。
STM32 TIM2每隔50us触发AD转换(采样频率20Khz),DMA搬运,采集 ...

Y=X^2+2X+1

网友(2013-08-28):
楼主,是将电脑上的音频信号放大然后再AD转换,再显示么?怎样获得电脑上 的音频信号?

网友:
马克表示感谢

网友(2013-11-14):
引用 楼主:
呵呵,上面是功率谱。。改了下,,现在是电压谱,感觉电压普好看些。。。

#include

mark,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就算不错了

网友(2013-12-30):
代码这么短,效果这么好

网友:
mark 就能找到吗

还是看不懂

网友(2014-02-05):
楼主,牛!
能顺便放一下 6432写的俄罗斯方块的源码吗?

网友(2014-03-12):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
新手能分享就是好同志,顶

网友:
程序的算法很重要,,

网友:
有没有人能告知一下代码中计算实部和虚部过程中的移位>>7和下一步的移位>>1是神马个意思,不胜感激

网友(2021-12-06):
学习了,正好有个项目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