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AD外部参考源都有哪些?

楼主(2011-02-03):
以前做DA的时候用到过TL431,不过感觉不是足够精密。
谁能介绍介绍情况呢?
不需要特别精密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还有一个疑问,电源波动大会直接导致参考不准。
那么这个影响究竟有多么严重?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数量级?

如果一个12位或者是16位的AD,外部参考一般选择多么精密的就足够了?
问题很笼统,呵呵,初来乍到还没有概念。

网友:
主要看稳定性也就是温漂,其它都可以改善硬件或软件来补偿

网友:
LM385适合12位,LT1634够16位用的了

网友:
我用过REF30XX 系列,LT2925 等

网友:
http://www.analog.com/zh/references/voltage-references/products/index.html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1-04-22):
我想选一个基准电压源为十位的ADC供电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