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版电调加遥控哦

楼主(2011-02-03):
高手们看看这些片片,靓不靓,回复了再做解释。

输出 (原文件名:6000rpm.jpg)

输出2 (原文件名:6000rpm1.jpg)

驱动 (原文件名:6000rpm2.jpg)

控制 (原文件名:control.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80000启动 (原文件名:80000rpm.jpg)

80000稳定 (原文件名:80000rpm2.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来个启动特写

6000启动特写 (原文件名:up.jpg)

80000启动特写 (原文件名:80000up.jpg)

网友:
怎么弄的???

楼主:
以上
包括以89S52作为线控提供PPM调制波形四路输出,单路多路可控;
驱动600毫欧6相电机之启动到6000转速稳定运转;
驱动600毫欧6相电机之启动到80000转速稳定运转;
相关波形
电调采用M8架构,理论最高输出电流200A,供电电压6-18V

楼主:
目前本人尚未带载启动测试,故波形相对靓丽================
以下图片涉及顶级限制,纯属山寨爆炒,承受能力低者请速速离开,并请各位看客切勿模仿。否则因此造成之任何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楼主:
采用51单片,以键盘扫描方式结合计数/定时器实现多路可控输出 (原文件名:PPM线控.jpg)

28脚M8架构电调,因此少了电流检测,全部采用插件原件再加无影跳线左右翻飞,能抵5层板呵呵 (原文件名:电调板正面.jpg)

4407+7832上三下三,采用贴片件再裹超大量焊锡,散热与高电流承载兼顾 (原文件名:电调板反面.jpg)

以开关电源供电,空载运转无碍,以上有图有真相,请各位看客排队呕吐 (原文件名:联调.jpg)

网友:
18个管子3个一组并列。。。。。。200A输出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个管子3个一组并列。。。。。。200a输出能力。。。。

呵呵,理论咯,单管瞬间最高可提供60--160A的说

网友:
电调程序贴出来看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啊,山寨版的哦,都用德国那个程序咯,稍微改一改就好用咯,你若没有我可以给你啊

楼主:
其实本来不想做山寨版的,我这里可是就差没做板咯。上PCB

控制板 (原文件名:CT.jpg)

控制板 (原文件名:CT1.jpg)

驱动板 (原文件名:DR.jpg)

驱动板 (原文件名:DR1.jpg)

网友:
能公開電路圖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电路图,源码,HEX都没问题,问题是人气。。。。。
新到的哦,各位多多关照。

另:

本人立此贴的目的现作说明--为了让广大玩友明确,在山寨做主的当下,没有什么是做不出来滴,只要肯做,敢于动手尝试,离飞就会越来越近呵呵。

楼主:
贴图为证

就这个啦,真的没啥秀的全是基本回路 (原文件名:8K]273%@SJGUL6YV7IVX}~V.jpg)

楼主:
这个,单线驱动部分

单路驱动哦,三路就三个咯 (原文件名:YJ7C@BRU{NOIZQ3I`)U})NT.jpg)

网友:
线的宽度不够吧  这样子能过这么大电流?上面用2MM的铜线加强还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的宽度不够吧  这样子能过这么大电流?上面用2mm的铜线加强还可能

这就是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咯,不断调整驱动部分的硬件架构,之前试了下加载,化锡哦,怕怕

楼主:
线控的回路就更简单

线控(舵机)回路 (原文件名:R5B9@FCT2[@$B@6)3BD3$SD.jpg)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

以上电调回路,有哪位朋友打过板的;若有剩余的板,可否送我一两片,经过进一步测试,那块洞洞板好像比较难以承受我所期望的高电流;另外,调试到以上程度是否可以打板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阿嚏!。。。
看来大家对这个标题不怎么感冒哈,还是我有什么说的不清楚的?

网友:
楼主说下这个电调的特点吧!!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板上能跑起来就打板吧

如果只是实验用用看看我做的行不?有需要的话给你PCB文件自己去打样,JLC 50RMB

网友(2011-03-11):
回复 楼主:

那个电流检测电路去掉后,把程序哪部分去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回复的晚了点,好久没时间上来了。

如果不架电流检测回路的话,你若用32脚的M8就什么程序也不用删啊,若用28脚的就把检测脚与其相关语句屏蔽掉好了。我用后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还真说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无刷电调吧,能够让无刷电机缓慢启动,可检测电压与相位差,希望经过调试后能够提供较大的驱动电流, 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已经把程序中的电流检测部分屏蔽掉啦啊,电路和MK的是一样的,可就是启动不了啊,用IIC控制的,上电后,能看到有电路检测,电机发出声音,可是就不转啊,这个时候LED闪,,,不知为什么啊?你能把MK电调原程序发给我下吗?whb0219@foxmail.com

网友:
示波器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已经把程序中的电流检测部分屏蔽掉啦啊,电路和mk的是一样的,可就是启动不了啊,用iic控制的,上电后,能看到有电路检测,电机发出声音,可是就不转啊,这个时候led闪,,,不知为什么啊?你能把mk电调原程序发给我下吗?whb0219@foxmail.com

哦,想知道你用的上下管是什么型号,保不保险,假管子可多哦,暴利

楼主:
回复 网友E:
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
M8为啥是正弦波的咧?

网友(2013-01-16):
继续!期待你放出源妈的那一刻、

网友:
帮你顶下,波形还是蛮漂亮的~

网友:
顶你,顶到放源码

网友:
做电调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