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Bitstream与User data space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03):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是一个新手。在学习Xilinx的In-System Flash Meomory 的时候,看到有Bitstream与User data space,请问这两个Sector有什么区别?在编程的时候,怎么把他们区分开啊???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XC3S700AN,内带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S3AN系列内部Flash比配置所需的大得多,Flash有N个扇区,前几个存配置数据(具体占用尺寸请参考UserGuide)
剩下是配置没有用到的部分,用户可以存自己的数据

楼主:
请问楼上,那我编译完成的代码,用verilog或者VHDL写的。我怎么知道哪些是在配置区,哪些是在数据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HDL所写的一切都在配置区,数据区就像外挂的一片SPI Flash,ISE不会对其进行任何操作

想像你的板子是XC3S700A外挂AT45DB081D就行了,Spartan-3AN系列内部Flash的用法和它完完全全一样,除了不占用IO外……

楼主:
无机酸大哥,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写的一般的代码,或者网上很多写的代码什么的,编译完成之后,全部都是放在配置区里的??ISE编译的结果不会对数据区进行任何操作??那数据区的数据,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啊?如果真要写数据到数据区,用什么办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置位流就是FPGA的一切,任何其它信息都和FPGA无关
所谓“数据区”,就是Flash的空闲部分,FPGA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到它,所以用户可以随便使用
用法和普通SPI Flash完全一样
我已经说过了,Spartan-3AN,就是Spartan-3A壳里多装了一片AT45DBxxx的Flash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配置位流就是fpga的一切,任何其它信息都和fpga无关
所谓“数据区”,就是flash的空闲部分,fpga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到它,所以用户可以随便使用
用法和普通spi flash完全一样
我已经说过了,spartan-3an,就是spartan-3a壳里多装了一片at45dbxxx的flash
每次看到无机酸大哥回答FPGA方面的问题,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简单易懂,不拖泥带水

楼主:
是的。我也慢慢有点了解了。真的非常感谢无机酸大哥。真想拜您为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配置位流就是fpga的一切,任何其它信息都和fpga无关
所谓“数据区”,就是flash的空闲部分,fpga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到它,所以用户可以随便使用
用法和普通spi flash完全一样
我已经说过了,spartan-3an,就是spartan-3a壳里多装了一片at45dbxxx的flash
每次看到无机酸大哥回答fpga方面的问题,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简单易懂......

我想诺诺的再问下,那按照无机酸大哥这样的解释。spartan-3an,就是spartan-3a壳里多装了一片at45dbxxx的flash;所谓“数据区”,就是flash的空闲部分,fpga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到它。
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我的板子上的FPGA是spartan-3a,外部可以不用挂任何flash。只靠spartan-3a内部的配置位流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启动的时候,靠什么启动?这不就跟CPLD一样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区分FPGA/CPLD的标准,与其是否自带Flash无关,既有Flash FPGA,也有SRAM CPLD
经典的划分是,基于乘积项结构的叫CPLD,基于查找表结构的叫FPGA,虽然也有例外的(例如Altera的MAX-II 和MAX-V)

Spartan-3A是必须要外部配置源的,因为其内部没有任何可用的非易失存储器
配置位流是一段数据,你必须找一个地方存他,对于没有内部存储器的Spartan-3A,通常需要存在外部储存器中
Spartan-3AN内部有一片Flash,故你可以把配置位流存在内部Flash中,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外部配置源了
Spartan-3AN的Flash空间很大,除了能装下配置位流,还会剩余很多空间,你可以拿这些剩余空间存任何你想存的东西

楼主:
现在终于懂了,多谢无机酸大哥。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spartan 3AN里面本来就是两个die,呵呵

楼主:
die是什么东西?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