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学习功能的无线遥控解码编码程序315MHzPT2240PT2262PT2272EV1527

楼主(2011-02-03):
大家新年好!我也发一个带学习功能的无线遥控解码编码程序,标题加入315MHzPT2240PT2262PT2272EV1527是为了搜索的需要
遥控接收使用超外差模块,芯片是RX3310A,再生式接收暂时还没有测试,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

楼主:
/*****************************************************
CodeWizardAVR V1.25.9 Professional
Chip type           : ATmega48V
Clock frequency     : 7.3728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28
*****************************************************/
#include <mega48.h>
#define lck1   10                       //lck1*4=lck4
#define lck4   40                       //数据位H和L电平只和 lck4*wucha4<255
#define wucha1  2                       //lck1的允许正负误差
#define wucha4  8                       //wucha1*4=wucha4
#define in_1   PINC.0==1                //定义遥控接收端口
#define in_0   PINC.0==0
#define k_1    PINC.1==1
#define k_0    PINC.1==0

unsigned int  time_init;
unsigned char time, time_h, time_l, data0, data1, data2, n, jishu, biaoji, linshi;
unsigned char eeprom e_data0, e_data1, e_data2;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if(in_1) {if(jishu<5) jishu++;} else {if(jishu>0) jishu--;}  //积分检测 jishu<lck1-wucha1
  if(jishu==5) biaoji=1;                //上升沿判断
  if(jishu==0) biaoji=0;                //下降沿判断
  if(time<255) time++;
  if(time_init<65535) time_init++;
}

void main(void)
{
  DDRC=252;  PORTC=255;                 //C0接收信号 C1记忆按键 C2点亮LED
  UCSR0B=8; UCSR0C=0x06; UBRR0L=3;      //串口初始化/监视辅助语句
  TCCR0A=0; TCCR0B=1; TIMSK0=1;         //时钟1分频/溢出中断使能 255/7.3728=34.6us中断一次
  SREG|=128;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 (1)
  {
    while(biaoji==0);                   //等待上升沿
    while(biaoji==1);                   //等待下降沿
    time_init=0;                        //同步信号L电平计时复位
    while(biaoji==0);                   //等待上升沿

    time=0; time_h=0; time_l=0;         //时间清零
    data0=0; data1=0; data2=0;          //数据清零

    if(time_init>(lck1-wucha1)*31 && time_init<(lck1+wucha1)*31)
    {
      for(n=0; n<24; n++)
      {
        while(biaoji==1);               //等待下降沿
        time_h=time;                    //记录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time=0;
        //UDR0=time_h;                  //辅助语句/通过串口输出H电平的时间值
        while(biaoji==0);               //等待上升沿
        time_l=time;                    //记录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time=0;
        //UDR0=time_l;                  //辅助语句/通过串口输出L电平的时间值

        linshi=time_h+time_l;

        if(time_h==time_l || time_h>lck4 || time_l>lck4) break;  //这条语句和下面那条语句要分先后
        if(linshi>lck4+wucha4 || linshi<lck4-wucha4) break;

        if(time_h>time_l)               //如果数据位是1则更新记录/实际应用时建议再检测1和0的H和L电平的宽度
        {
          if(n<16) {if(n<8) data0+=1<<(7-n); else data1+=1<<(15-n);} else data2+=1<<(23-n);
        }
      }
    }
    if(data0==e_data0 || data1==e_data1)                //遥控点亮LED测试
    {
      if(data2==e_data2+4) PORTC.2=1;
      if(data2==e_data2+8) PORTC.2=0;
    }
    if(k_0 && n==24)                                    //记忆数据/第三个数据取高4位/低4位是按键位
    {
      e_data0=data0; e_data1=data1; e_data2=data2&240;
      while(k_0);                                       //等待按键松开/防止EEPROM被反复擦写
    }
  }
}

楼主:
上个图,遥控器也是使用ATTiny13模拟PT2240的

楼主:
这个程序带串口监控功能,如果大家在调试时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串口输出数据到电脑上以便分析使用

楼主:
if(data0==e_data0 || data1==e_data1)                //遥控点亮LED测试
    {
      if(data2==e_data2+4) PORTC.2=1;
      if(data2==e_data2+8) PORTC.2=0;

这里的 4 8 也可以是 1 2 它们分别代表4个遥控按键

楼主:
下面这2个是 EV1527 和 PT2240 资料,它们是完全兼容的

楼主:
/*****************************************************
CodeWizardAVR V1.25.9 Professional
Chip type           : ATtiny13
Clock frequency     : 1.200000 MHz
Memory model        : Tiny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6
模拟EV1527(PT2240),它的原理是:先输出一个同步位,再依次输出3个字节(24位)的数据,循环
同步位:一个lck高电平和31个lck低电平
数据位:1就是3个lck高电平和1个lck低电平。0就是1个lck高电平和3个lck低电平
高电平就是遥控器发射315MHz的电波,低电平就是停止发射
*****************************************************/

#include <tiny13.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ck 400                            //400微妙
#define io_1  PORTB.0=1;
#define io_0  PORTB.0=0;

unsigned char data0 = 0b********;          //20位ID码+4位按键码
unsigned char data1 = 0b********;
unsigned char data2 = 0b****0000;

void txd_out(unsigned char id)
{
  unsigned char n=128;
  while(n)
  {
    if(id&n)
    {
      io_1; delay_us(lck*3); io_0; delay_us(lck);
    }
    else
    {
      io_1; delay_us(lck); io_0; delay_us(lck*3);
    }
    n/=2;
  }
}

void txd_init(void)
{
  io_1; delay_us(lck); io_0; delay_us(lck*31);
}

void main(void)
{
  PORTB.0=0;
  DDRB.0 =1;
  DDRB.1=0;
  DDRB.2=0;
  while (1)
  {
    if(PINB.1==1 && PINB.2==1) while(1);
    if(PINB.1) { txd_init(); txd_out(data0); txd_out(data1); txd_out(data2+4); } //开
    if(PINB.2) { txd_init(); txd_out(data0); txd_out(data1); txd_out(data2+8); } //锁
  }
}

网友:
标注的很详细,谢谢

楼主:
这个是“接收解码”和“编码发射”一体的程序,稍后上图

楼主:
这个是待机图,系统没有接收到信号,接收和发射的高频部分都是使用现成的电路

这个是系统已经接收到了信号,中间是20(24)位ID码

这个是按键按下后,系统正在发射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待机图,系统没有接收到信号,接收和发射的高频部分都是使用现成的电路

引用图片
这个是系统已经接收到了信号,中间是20(24)位id码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

我想用如下的接收头,能否帮改为89s52上面用的程序呀?谢谢!

楼主:
你的那个是超再生接收头,由于我手上没有超再生接收头,所以没有测试过它是否可以通过,估计是可以通过的,因为我对这个程序是反复论证和测试过的(包括好几辆汽车)。51系列单片机比AVR慢很多,所以,你要移植到51的话,时钟就要比较高,大概50MHz以上才比较好办,只要你把中断时间设置为34.6us中断一次,那么,其他的语句就不用做太多的修改了

网友:
作个记号。

网友:
学习功能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功能是啥意思

就是配对的意思,万一你的一个遥控器丢了,用另外一个可以通过楼主所说的学习功能来学习一下,然后这个遥控器对应这个接收机就可以使用了,否则不能用,不像那种2262,2272的只要你地址线焊的一样拿起来就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了解了。
我还以为是2272那种焊地址线的,遥控可以自己搜寻地址呢,到时候一个智能遥控开N个不同地址的2272的接收机!

楼主:
测试过了,超再生、超外差都可以顺利通过,而且遥控距离也比较理想(遥控电压不同,距离也不同)

下面3个从左到右分别是(零售价):5元的超再生(LM358)、10元的超外差(RX3310A)、15元的超外差(LM358、31161)

楼主:
忘记说了,上面的串口输出的波特率是115200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懂高频的朋友,我23楼那2个超外差(10元的超外差(RX3310A)、15元的超外差(LM358、31161))模块,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还有,我感觉超再生也挺好用的,而且价格特便宜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能不能移植到PIC16F630里?

网友(2011-04-19):
楼主的试验板很犀利呀。帅呆了,酷傻了。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C:

哈哈,故意做旧哈

网友(2012-03-01):
回复 网友D:
mark下!

网友:
看上去不错,可以尝试一下,无线信号的处理.

网友(2012-05-12):
记下来,以后慢慢学习吧

网友(2012-11-02):
据说很好,mark一下下……

网友:
很好,找不到7m多的晶体

网友:
2262发射的能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2012-12-02):
2262地址还有悬空状态,能行吗?

网友(2013-03-08):
楼主好,带学习功能的无线遥控解码编码程序,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2013-04-23):
看帖回帖才能涨分呀。

网友(2013-07-25):
超外差无线接收,我们用的现成的模块,遥控器比较头疼,8个键,用的还比较频繁,23A12V电池扛不住啊!

网友(2013-12-25):
是吗,最近用到,看看

网友(2014-05-16):
标记一下

网友(2014-10-0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收解码”和“编码发射”一体的程序,稍后上图

测度通过没了嘛

网友(2015-01-12):
正需要这个,明天试试。

网友:
还可以,不过太简单

网友(2015-03-31):
Mark,正在研究433.

网友(2015-05-18):
楼主不行啊,我用STM8S105,定时器 大概 35us左右中断一次,但好象没有效果啊,

网友(2016-09-25):
带学习功能的无线遥控解码编码程序315MHzPT2240PT2262PT2272EV1527    mark

网友(2018-04-11):
作个标记,慢慢研究

网友(2018-05-25):
mark  留着以后用!

网友:
正在找这样的芯片,谢谢

网友(2018-08-27):
最近在集中学习433MHz和315MHz无线收发的知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