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XILINX-UG333这份资料里好像有点错误!

楼主(2011-02-04):
我最近在看UG333这份资料的时候,Spartan-3AN FPGA In-System Flash User Guide。当我看到Read Commands的时候,有一处地方,如下:

楼主:
红色1标号:我知道这个意思,当CLK为高或者CLK为上升沿的时候,拉高CSB,即使能SPI接口。
红色2标号:我就有点不理解了:它写到,每当CLK的下降沿的时候,0x0B就从FPGA写入Flash。但是从红色标号3或者4的地方,我怎么看都是上升沿的时候啊!!
谁帮我看看,谢谢大家。不知道是我对还是资料对。基本上我知道,肯定是资料对。但我不知道我错哪里??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
你睁大眼睛好生看下,发生变化的时刻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图上标明的显然是下降沿数据在变化。

楼主:
你的意思,FPGA输出的CLK在下降沿的时候,打出MOSI数据,是这样吗?

网友:
什么是同步电路?就是各个触发器要在同一时刻翻转,也就是说数据要在同一时刻变化,认为后一个触发器要晚半个时钟节拍采样数据的思想,不是同步电路的设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