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定位,的问题,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11-02-04):
我想做GPRS定位,就是移动公司的基站定位,要怎么做,是否要得到移动公司的许可呢?技术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不太清楚,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思路

读取当前基站的标志符(可能是其他名字,比如ID之类)然后找到这个基站位置,于是,你就在这个基站的有效覆盖范围内了

网友:
Modem都可以检测到基站ID、信号强度,一些基本信息, 至于定位不晓得.

网友:
每个基站有对应的座标,而且分三面,120度一面,信号强度是50米/DB,读取信号强度应该就知道座标了吧,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你要有基站的Id和地址对应的库,

楼主:
谢谢楼上每的指导,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