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机构最简单的贴片机,看看能否DIY

楼主(2011-02-0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5NTY0NTQ4.html

贴片机雏形ourdev_614584G04LB9.avi视频文件大小:3.18M) (原文件名:贴片机雏形.avi)

网友:
介个··没看懂用什么定位? 另外现在貌似效率不高啊 支持个!!

网友:
介个··  貌似是河北石家庄的

网友:
还需要一个旋转元件的轴

网友:
我不看好这个方案

网友:
两个步进,一个电磁铁。。。。看视频目前功能叫:打桩机。。。呵呵

网友:
真不错,
省去机械传动部份,为制作机械条件不足的人省心
在吸嘴上再加一个角度电机,是否真能做到任何地方都能遍历的到

我想问一下那个
吸嘴是买的还是自已做的
怎么弄的。能否透露一下下..

网友(2011-06-19):
这方案个人绝得不错.把机械误差减到最小.

网友:
旋转精确度不是很好!!!

网友:
我觉得可行,不过步进电机直接驱动长杆,而杆上又有连带两个轴,这惯性和力道恐怕很难处理,除非用大功率的步进电机,或者用齿轮减速,类似打印机那样,精度不需要很高,一般塑料齿轮够用了,DIY个小型贴片机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行程”可以做得比较大,机械也简单,软件算法也不复杂,就是在两个圆里算三角

网友:
速度不好提起来

网友:
元件会随着转动改变角度吧,应该弄成平行四边形的结构,这样元件不会旋转角度

网友:
有没有人提供一个吸嘴。

网友(2011-08-17):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解决

网友:
急需国产的自动贴片机一台。请网友提供些信息吧。

网友(2013-11-30):
有点意思

网友:
确实像打桩机,不过DIY的精神还是要顶的

网友:
比较有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后续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