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871,这个音频功放,无法在3.3V下正常工作,是否音频输出要5V?

楼主(2011-02-04):
我使用 可调电源,电压放到3.3V,就都不能工作了,喇叭是 8R,0.5W的
升压到 4V 以上 可以正常出声了。。。

我问一下 是否 AUDIO INPUT 需要 4V 以上? 这是国标的么? 我用的是 PWM 输出的 波形。

楼主:
已经测试过,AUDIO INPUT 输出3.3V 的 是没有问题的,要命的是 LM4871 必须要 3.6V 以上才肯工作。。。 3.3V 不能工作
这可难为死我了

网友:
上图看下?
刚刚看了下DATASHEET上写的可以2V工作的。

另外,不知道你的AUDIO INPUT指的是什么?

楼主:
AVR的 IO 的 PWM ,现在证实了, AVR 跟 LM4871 必须 两个电源工作 在 能工作到 3.3V下...

楼主:
AVR 的 IO 如果 最高电压 是3.3V.....。。。 就磕巴了。。。 LM4871 ,我用两个电源供电,分别,给他们。。 就正常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系统 使用 4节 AA 电池供电。。。 一个 200MA 的 3.3V LDO。

给 AVR 跟语音 系统供电。。。。 但是这样 LM4871 就哑巴了。。。 分开供电 就OK了。用的另外一个电源,,, 共地接。。。 ,2.5V以上正常工作。。

但是关键是这样是不允许的。

现在想 直接 接LM4871到 4节 AA 电池上 工作电压(6.2V - 4.2V), 但是 LM4871,工作电压是 5.5 - 2.5V , 系统对待机电流敏感.....   目前2.5UA,休眠状态。。。

楼主:
不知道如何 给 LM4871 提供稳定的 工作电压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AVR 跟 LM4871 不能用 同一个 LDO 出来的 3.3V 供电,这样就不工作了,如果 用两路 3.3V 就可以工作。

网友(2016-12-22):
引用 楼主:
AVR 跟 LM4871 不能用 同一个 LDO 出来的 3.3V 供电,这样就不工作了,如果 用两路 3.3V 就可以工作。 ...

应该是公用一个3.3时,LDO的200mA不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