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用热升华打印机(照片打印机)好像可以直接打印PCB?

楼主(2011-02-05):
拿到一个照片打印机,热升华的,简单看了下(没试验),通道大体是直的,可以容许一定厚度的PCB通过,初看上去0.5-0.8mm PCB没什么问题。大家觉得用它打印PCB靠谱吗

网友:
用胶片试试。浸水不化应该就行。期待结果……嘿

网友:
说下型号让大家看看吗.

网友:
热升华那个墨水(色带)不知道可不可以

建议LZ试试看

------------------------------------------
修改原因:
脑子短路,说成墨水,应该是色带的。

网友:
热升华是墨水吗?

网友:
LZ指的是色带那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哈,脑子短路说成墨水了……

网友:
柔性板还行,硬的过不了

网友(2011-07-31):
没有结果么?

网友:
奇怪怎么就没人专门研究这个领域呢,做出个专门打印电路板的打印机,做出来一定好卖